目前已有的非编增稳插件有哪几种?(内附新鲜航拍图)

楼主(2013-03-21):
没有云台拍出来的画面真是惨不忍睹,只有用增稳插件了。
以前记得vegas有一个增稳插件,还有什么非编软件也有增稳插件呢?final cut pro上有吗?多谢各位啦!

网友:
同问,最好是免费的,破解的。

网友A:
新手问问,这图是鱼眼鱼目镜头拍出来的吗?有木有平面镜头?

楼主:
问来了,final cut pro 有一个名叫load & lock的增稳插件,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问,这图是鱼眼鱼目镜头拍出来的吗?有木有平面镜头?

应该是狗

网友:
edius就有,具体叫什么个忘了,百度下就用

网友:
AE CS6自带

网友:
mercalli,论坛好像有个链接,我用的是2.0版的,论坛下 载的好象是2.1版的,这是傻瓜是的防抖软件,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一般的合成类软件都可以啊,用法也差不多,AE、Motion、Combustion、Shake、Fusion都可以。

网友:
不过一般固定镜头的稳定很容易,运动镜头的稳定就麻烦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