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专用电容笔是啥原理

楼主(2013-03-21):
触摸屏专用电容笔是啥原理用黄铜棒能否替代?

网友A:
模拟手指头!!!!!

网友B:
估计就是个导电橡胶做的。。

网友C:
导电橡胶或导电海绵,金属不好使,它不光要导电还要一定的接触面积

楼主:
导电橡胶或导电海绵是啥原理,是金属粉末加上海绵吗?

网友D:
高中时看资料说导电橡胶是在橡胶中加碘就具备导电性了

网友E:
是讨论导电橡胶还是触摸笔呢?

网友F:
一般的软橡胶好像可以代替

网友G:
一般的橡胶没有导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