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连电脑后不能进调参软件,求教!

楼主(2013-03-21):
按步骤手动装了驱动和最新的调参软件,也注册了邮箱,但是上电连接电脑后,点击调参软件在欢迎页面就停住了,点跳过能进调参软件,但不能与飞控连接。求教首先开的遥控,再接电源,再接USB到电脑。几天下来偶尔会有那么一次进入调参软件,但是过几十秒后就与飞控失去联系,再开调参软件就又进不去了。

网友A:
这是调参软件没有识别到NAZA飞控的连接。问题可能两种:1没装驱动     2飞控没上电。

网友B:
飞控没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调参软件没有识别到NAZA飞控的连接。问题可能两种:1没装驱动     2飞控没上电。

驱动正确安装了,电源也正确插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没上电

电源肯定是接上了的

网友:
窗口的地方点一下不就行了么

网友:
先把软件打开  再连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肯定是接上了的

看我原来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522,后来发现是我的电脑出了问题,重启了几次,就能连接了

网友:
电源模块接电了么?

网友:
看电源模块的 绿灯亮了没

网友:
呵呵  数据线接触不良,断了还没断彻底。

网友(2013-11-08):
我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问题是能进去,但是他一定要我升级,不升级前面几个菜单都进不去的,原来是3.16的,我不想升级,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装个蓝牙模块,手机上下个调参助手  很方便  解决了户外调参的问题。

网友:
换条USB线再试试 现在带的USB经常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