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油动直机供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21):
26CC油动直机,FUTABA 14SG控、JR8911高压舵机*5、挂一个12V100瓦喷雾水泵。供电打算用7.4V2S锂电,电池要多大容量才够用?求高手前辈们指点其他电路怎么弄啊?比如:怎么控制12V的水泵啊?CDI怎么供电啊?等等......

网友A:
飞机电用一块4500或者5500的2S电,续航时间不做激烈运动,一般50-60分钟无问题,另外的泵单独用供电,减少中奖几率!建议用11.1V  450电池怀孕的,2200的并联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电用一块4500或者5500的2S电,续航时间不做激烈运动,一般50-60分钟无问题,另外的泵单独用供电,减少中 ...

谢谢二哥的回复!我该怎么控制12V水泵的开关呢?CDI该怎么供电?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