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4:摔机有所谓后果很严重

楼主(2013-03-21):
都说Hubsan x4很经摔,却不知由于空心杯电机在直驱螺旋桨的情况下是禁不住碰撞的,几次看似无损的碰撞实际上已经使得电机轴弯曲,导致螺旋桨偏心摆动,空心杯内部线圈实体也会因此脱离对称的磁隙引起震动,或是触碰到磁铁和外壳产生阻力。电机效率因此降低,加上Hubsan x4的飞控在程序设计上没有电机过载保护,这使得螺旋桨在碰到障碍物时功率会倍增,其好处是不会轻易摔机,坏处是加速空心杯电机轴的变形。用手指空弹一下螺旋桨可观察和体验到以上的不良后果,留空时间不断减少就是最大的恶果。

网友:
沙发。。原来是这样。。。

网友:
现在市面上还有这样的集成小四轴是不用空心杯电机的?

网友:
玩暴了一个空心杯。其实寿命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网友:
比起大四轴来说已经耐摔的太多了知足吧

网友:
一个轴被砸进去2mm,已经从底盖顶出来一个大包,居然还能飞,功率也没明显下降。
缺点是4个桨不在一个平面,悬停会略偏向一边。

网友:
电机确实容易坏!

网友:
我的一电机底座砸出来一个窟窿 我说怎么老是偏呢 原来原因在这啊!学习了~!

网友(2013-05-16):
我的x4今天飞不起来,也许电机不行了。

网友:
加个保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