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啥我的接不出图像

楼主(2013-03-21):
我用的是5.8G的RC805,这一套装备,我用数码相机拍摄,把相机的AV线黄线剪断了,把里面红线接在接收的黄线,另一根接了黑线(之前我用的另一个相机是这样搭配的,可以出画面,可是那个相机坏了,就换了一部)可是还是不出画面,请教是啥情况???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最好上个图。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C:
你确定的你剪断的AV线 是不是同轴线?如果不是。。那应该没问题。。。除非另一个相机有问题。。或接口定义不一样。。
是同轴线的话, 估计你接错了

网友D:
试试先接信号,图传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