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251 BLS257能用6V驱动不?

楼主(2013-03-21):
今天拿到BLS251,看到说明书上写了个4.8V only,不禁菊花一紧!
一来是我BLS251要接5.5V电压,怕给烧了,二来我BLS257要通7.4V降压下来的6.0V。
这两个哪个烧了都是米啊~~~

网友:
4.8V指的就是用4节镍氢电池供电
基本电压是4.8V,充满电压为5.6V左右

网友:
都是4.8的啦。FUTABA官方写的是不建议使用6V没说不能用。可我不敢试但之前9256我试过一次6V没事,就一次

网友:
251,257一直用6V的飘过

网友A:
6V肯定不會燒BLS251,4.8V接收電充滿就是6V。
雖説Ni-Cd充滿電超過6V,但是這個6V是會隨著電池電量降低的。
而你用BEC的6V是持續的。
所以長期6V供電肯定不行。 還是降壓到5.2V最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肯定不會燒BLS251,4.8V接收電充滿就是6V。
雖説Ni-Cd充滿電超過6V,但是這個6V是會隨著電池電量降低的。 ...

呃...我257给了大约6.1V的电压...早知道再接一个二极管了

网友:
6V用了两年了,行不行你看着办了,futaba的东西都喜欢虚标,但人家喜欢往低了标,不像国货。

网友:
一直都在用6V。三年多了

网友B:
学习了,省了降压线了

网友:
要他跑6V绝对是可以的,只是所有元件都在超额运作,寿命自然要打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