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的不解,请大虾们指教

楼主(2013-03-21):
近来想升级一下控。看好futaba10C  但仔细一了解吧。貌似有很多版本。现在基本确定用10CP或10CG。就是想了解一下:
1,10CP可换高频头的跟10CG不可控高频头的到底有何区别。
2,10CP在淘宝上貌似还好不找。但10CHP就挻多的。10CHP貌似是直机版本的样。但是看到卖家的宝贝介绍里。又说是直机,固定翼,滑翔机通用。这是何意?
3,同价位3000左右的控。还有其它什么选择吗?或是更值得选择的。以后准备主飞固定翼。FPV跟直机不知道会不会玩。貌似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楼主:
还有就是10C已经停产了,这个是个不好的消息。额·~

网友:
10C很老的款了,上T8FGS吧

楼主:
还有其它说法吗?

网友:
10cg足可以用了。chg是直升机版本,chp是固定翼。差别不大。
可换高频头的72fm主要用在图传和接收距离远的设备。

楼主:
听说10cp的停产了。这种可以换高频头的有两个原装接收飞好飞机。休闲飞的可以弄便宜点的副厂接收撒。不然飞机多了。接收机都买不起。哈哈

10CG就好象只能用原装接收哟。因为不能换高频头是吧。

但是10C停产,听上去有点不爽。貌似买了个过期的产品。。

网友A:
10CG 是2.4G高频头版本,10CHP偏向直升机版本(油门顺滑无阻尼感),10CAP偏向固定翼版本(油门有阻尼板,推油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感觉,玩3D不建议使用),虽然停产,但是性价比比较高,市场流通性也很强,二手接收比较多。个人认为10C比其他FUTABA 产品好看(只代表个人观念)。10C兼容性比较强,例如FPV眼镜或是有些增程设备等来说对futaba可直接插上使用!
不过现在11X也很经典~LZ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G 是2.4G高频头版本,10CHP偏向直升机版本(油门顺滑无阻尼感),10CAP偏向固定翼版本(油门有阻尼板,推 ...

谢谢。停产的是10CP.   10CG没有停产的对吧。14sg相对于10C来说。有何优势,性价比可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停产的是10CP.   10CG没有停产的对吧。14sg相对于10C来说。有何优势,性价比可高?

10CG没有停产的,14SG相对于10C来说增加了双向数据传输,支持基本所有futaba产品的2.4G接收机,支持编程有内存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G没有停产的,14SG相对于10C来说增加了双向数据传输,支持基本所有futaba产品的2.4G接收机,支持编程有 ...

好的。谢谢了哈

网友B:
H版A版只有油门阻尼不一样。其他的一样。
10CG也可以使用副厂接收。还有就是10C在固定翼方面混控较8FG更多更复杂。直升机方面十字盘设置不如8FG丰富和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版A版只有油门阻尼不一样。其他的一样。
10CG也可以使用副厂接收。还有就是10C在固定翼方面混控较8FG更多 ...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0C更合适于固定翼。8FG更合适于直机。貌似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趋势。
还有就是,听说8FG的程序比10C更高级一些?我纠结于8FG跟10CG。还有14SG也有点小骚动。呵呵。。。

网友:
t8的设定更倾向于直机,10chp的设定更倾向于固定翼,玩固定翼的10chp是很不错的,可换高频头

网友:
不要犹豫2 换14SG吧

网友:
建议14sg我个人观点,因为我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