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4:平衡校正之要点(眨眼的关键)

楼主(2013-03-21):
冒着扭断操纵杆的风险,按照网上各种'邪性'叙述,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发现其中的关键所在:开机后先调整微调按钮令三个通道舵量进入中位点。
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左手下压右摆,右手左右狂打(真邪性啊),就会看到眨眼了。
先前之所以有些人抱怨无效必定是使用过程中舵量已经严重偏离中位点的缘故。所以事先舵量调整到中位就是眨眼的关键。
至于眨眼了就能平衡飞行那是'邪性'操作法发明者一厢情愿的神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请看帖子:Hubsan的罪过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校准方法我试过了,对我的哈4是没用的,校准前三个通道微调都回中进行校准后还是一样会自己往一个方向快速跑偏不是慢漂移那种,所以后来我索性就不校准了直接用遥控器微调三个通道使之能稳定悬停,如果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实通电的时候两个蛙眼就会闪一下那个就是平衡校准了,反正我的哈4不管怎么校准它都会高速跑偏,没治

网友B:
经过多次实验 基本正确:对于美国手和日本手的控,左摇杆有2种方法设定,先看右手。(美国手)右手摇杆打到中位,快速再左右摇动,等看到飞行器眼睛眨几下即可。(日本手)是右手摇杆打到底。(因为是油门,中位的话要起飞了),然后快速再左右摇动,等看到飞行器眼睛眨几下即可。问题是左杆,如果你设置了向左打是右旋,那左摇杆应打到右下角固定不动。如果你设置了向左打是左旋,那左摇杆应打到左下角固定不动。追加一句,可以不在 专家模式 下调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祝大家玩得愉快。

网友C:
个人感觉每次换电池后,开遥控,对频,会自动平衡校正。因为不同的电池换上后,X4的飞行状态明显不同!

网友D(2013-11-10):
插上电池后马上放到平整的地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