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24v250w减速电机做个坦克

楼主(2013-03-21):
哪位朋友做过提供点经验动力用4块12v12ah铅酸电池,大家觉得能行吗多多提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你打算做多大的,4块12v12ah铅酸电池不轻呀。还占空间,你先设计设计,动力没问题,论坛有人用的,还不错的。

楼主:
四块电池,两个减速电机长度得有60左右宽带按比例推算,具体数值还没定,电机还没到货

网友:
两块不行啊 为么要4块,你打算天天开着上下班啊,

网友:
不太懂,我的1:8计划“是计划啊”用4个12V 16AH的 两个24V 350W。

楼主:
还有一想法 大家看可以吗  坦克遥控部分  用航模遥控器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  把舵机和转把结合起来  舵机转动多少角度带动转把转动多少角度  进而控制坦克

网友:
两块不行啊 为么要4块

网友A:
估计是怕放电能力不足吧,2块12伏的串联24伏,电机耗电很大,空载都有10几安电流,2个24伏电机的电调并联取电的话,对电池放电能力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怕放电能力不足吧,2块12伏的串联24伏,电机耗电很大,空载都有10几安电流,2个24伏电机的电调并联取 ...

参照这些参数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参照的是市面上24v250w电动踏板车的性能,用在坦克上应该莫问题

网友:
一只电单车爬坡时,最大时速多少?一只电单车轮胎接地面积是多少,一台1比6坦克模型又是多少?是单车的几十倍呢?

网友:
模型做这么大的干嘛 失去了模型的意义了吧 这大的家伙你放哪呀 如果做这么大的模型不如用油动的了

楼主:
油动有感觉我也喜欢油动的  想过做油动的感觉有点复杂 所以先做个电动的尝试一下积累点经验  以后有条件了再考虑做油动的

楼主(2013-09-03):
转眼快半年了  纸上的总算有些变成金属的 了  上点图和大家分享

楼主:
先晒晒工作间吧 比较乱正在整理当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晒晒工作间吧 比较乱正在整理当中

一台台钻 一台车床若干 一台电焊机 一套气焊割
若干电动工具  还有些常用工具

楼主:
这些家当能做好坦克吗 出过产品的朋友们多指导啊

楼主:
来点做出来的东西 大家给点意见 我这都是自己瞎琢磨的 纯属闭门造车

楼主:
坦克的两个侧面 其它还在不急不忙的制作中

焊完后有些变形了还得处理
还没组装
大致效果

楼主:
还有套氧气瓶 车刀不行了可以自己焊合金块

网友:
你做什么型号的坦克呀?

网友:
从坦克侧面的设计图看,还是很好的。看样子有点像国坦99的格局。
从图上看主动轮和诱导轮的尺寸合理。尺寸大的主动轮和诱导轮对履带运行工况有利。
焊接的薄板底盘变形大,可能很不利。装甲底盘的尺寸精度很影响行走系统的可靠性,这点应该尤其注意的。

网友:
98 还是 99啊!!这轴承座给力啊!!这车不轻哦

楼主:
预计得70斤左右做之前觉得 最重的就是电瓶 还有电机了 可做起来之后发现铁板得用一大块还有轴承 轴承套等等加起来也有点分量啊

楼主:
手头没有什么资料  型号是参考的网上99式图片 但最后不一定像 但是比例差不多
制作中为了降低制作成本 能用市面上零件的优先考虑 其次之考虑拆解零件 因为这样可以省点劲 毕竟不打算量产 只想做好做成功
另一个原因本人爱逛废品站里面的东西太丰富了 物美价廉啊

楼主:
来张不太专业的图纸吧

网友:
99的诱导轮有怎么大?

楼主:
选用的电机250瓦24伏  带减速的

输出端的 联轴器 用螺丝杆和螺母 加尼龙套做的

电机与输出轴的连接 中间是轴承套将来焊接在车体上

轴承套内 有轴承卡簧油封挡片

自己琢磨的 大家有好的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
努力干吧,期待成功之日早些到来。

楼主:
今天干了一点

电机的安装位置还行 放上去试了试 跟设计的差不多

将来装好了 用数码相机 照点像素高的照片 和大家交流

网友:
很高有型了哦,加把劲

网友:
关注!LZ加把劲~~~~~

楼主:
今天去市场买零件 没有买到得定做等个3天左右

楼主:
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想法  底盘部分是1.6毫米的铁板 我想做成全密封的   有轴的地方加油封 其他地方用气焊焊接严实 。维修口也就是上盖用平键做两个法兰框 一个焊在车身上一个焊在铁板上当盖子 两法兰之间用螺丝连接加密封垫  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防水 大家给点建议啊

楼主:
今天去二手市场找拆车件 我家电动自行车的  无意中发现一台钻铣老板开价450  文登出的98年的 和老板说好了明天面谈合适了就弄家  到时上图

网友:
看输出轴固定的方式有点不妥,输出轴受力主要是横向的剪切力,单个轴承的话会被往一边拧,对轴承伤害很大,至少要用两个轴承,而且两个轴承并在一起或者离得很近,旋转起来受力相当厉害的,最好还是延长输出轴,把一个轴承固定在车体内侧,两个轴承距离10mm以上就好多了,还有就是联轴器,通常都要用弹性结构,算上减速箱里的两轴承,4个轴承都在同一条线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刚性连接的话稍有一点偏心就会有很大的阻力,对轴和轴承伤害很大,或者电机固定的螺丝套个橡胶垫,让电机能有点摆动。

网友B:
防水的话不是太深的应该是没问题了,

楼主:
是啊在电脑上画的时候感觉还行 。但做出来了 我也感觉输出轴确实有点单薄再改的话挺麻烦的 先试试看吧  谢谢楼上同志的建议

楼主:
今天下午把钻铣买回来了价钱降不下来了450成交的 弄回去检查了一下 主轴间隙还行 打了个孔试了试同心度也没问题 就是老了点锈迹不少 所以直接就拆解了一是再深一步检查一下 也顺便保养一下除除锈 也看着舒服 ,弄得时候还不小心把手给弄个口子,弄得有点着急了,最后天快黑了也忘了照相片了,明天弄的时候先照照片,总的感觉东西不错挺重的两人抬挺费劲的,就是功率感觉小点370w的,弄好了试试再汇报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的话不是太深的应该是没问题了,

有个问题请教  随着时间推移车体密封性肯定变差,要是进了水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得加个进水报警的装置或电路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简单易操作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  随着时间推移车体密封性肯定变差,要是进了水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得加个进水报警的装置或 ...

首先电子部分不要固定在车底,要架高起来,防止进水被泡到,若不是专门去涉深水的话,车底开个排水口,平时垫个胶垫拧上螺母,久不久拧出来看看有没有进水的现象,要做报警电路也很简单,有一种干簧管的浮球水位传感器,结构很简单,浮球往上移到一定位置时里面的开关闭合,也很便宜的,串上电池电阻和LED灯珠就是一个报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电子部分不要固定在车底,要架高起来,防止进水被泡到,若不是专门去涉深水的话,车底开个排水口,平 ...

谢谢哥们, 做个放水口我还真没想到。您的这个建议不错,我会采纳的。电路报警也是必要的,我会慢慢琢磨的。还是和大家多交流好啊,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楼主:
新到手的钻铣拆了一遍又装上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768418

楼主:
等了好几天货才到 今天总算有了一点进展 上图

楼主:
负重轮的毛坯料切完了

切面真光滑看着就舒服啊

一大堆尼龙屑 这东西能干啥用啊

把车体的上盖成型了

上盖背面结构 用10*6的平键做了两个方框 到时锥上扣 中间打上胶 装好好后估计不会漏水的

楼主:
这是没有上盖的样子

这是盖上盖子的样子

楼主:
不知大家看明白没有 这样做是为了防水的 一个框跟车体焊一起 一个框跟上盖焊一起 将来装的时候中间打上胶

楼主:
今天上午去超市消费,把单位发的200元卡花掉了。 下午少干了会活儿用图说话吧

楼主:
钻孔中 钻完后锥扣  车库灯光下拍摄

楼主:
一点一点的做

把用平键做的方框 焊在车体上了

上盖也焊成一体了

这是组装到一起的效果 没拧螺丝,上盖只放在车体上面,
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严丝合缝,上盖部分工作基本结束了
最后组装时打上胶拧紧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我建议换上沉头的螺丝吧!那样看上去平滑一点!

楼主:
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我感觉用这种螺丝看着更有力度  要是做汽车模型的话应该处理好看些

楼主:
现在看着不舒服因为螺丝新的 车体还没喷漆 稍显不和谐

楼主:
停几天 改一下输出端  单轴承改成双的  一个有点单薄加上间隙感觉将来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提前返工了   左下角那个位置

网友:
好,支持,我也想过用  有奈特的 减速电机  。 舵机可以正反转, 联动到转把给电机调速, 但是转把 要做正反转。。。。 有点搞的。

我做的身子是全铝合金的,螺丝用的全不锈钢的, 动力目前使用了 775 的小电机大概80W 一个。。 你使用的电机方案 我留作 PALN B 了,万一 80W带不动 就再换250W 的。 呵呵。  我都做做停停快1年了, 争取2014年之前能开动,兄弟你也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