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在学习MACH3
请教大家限位设置和限位开关的接线法.每个轴装一个限位开关
我用的是A3977三轴板
限位接口图

一共是六个接口,其中一个没标不知道有什么用?限位开关我用常开式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下面是端口定义

在输入信号中怎么去设置.
有图片最好.
在线等.非常感谢.

楼主:
快点来人帮帮我

网友A:
仅供参考
一个轴的两头各装一个限位开关,把开关并联起来,开关采用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一个轴的两头各装一个限位开关,采用常开。

装限位开关我也知道怎么装,开关就有两根线的嘛,这两根线接哪里,

例如装一个限位开关在X轴上,   上面图上怎么接,开关的两根线一根接X限位,一要接哪里?
输入信号中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限位开关我也知道怎么装,开关就有两根线的嘛,这两根线接哪里,

例如装一个限位开关在X轴上,   上面图 ...

你把图搞大一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654&extra=&page=5

网友B:
把限位开关上的一个脚接对应板上的脚位,另一个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搞大一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654&extra=&page=5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帮助,实则我实在是太笨了.
接线图

接线图与我的那个图基本上差不多,他的VCC代表什么?还要接正电源是吗?
我的板子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他的图从上到下(跟我的一样),第一为负,其它脚都是1V-2V的电压,第四轴限位开关没电压.

上面的图是我自己设置的,三轴每轴装一个限位开关,低电有效,这样设置面板上的紧急复位按不掉老闪,去掉Y轴和Z轴就可以去掉紧急复位,X轴设置有用.
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限位开关上的一个脚接对应板上的脚位,另一个脚接地,

谢谢.
我的并口引脚定义,11是X轴 12是Y轴 13是Z轴

我在输入设置中这样设置应该是对的吧.怎么紧急复位一直闪按不停.然后把Y和Z去掉,就可以去掉紧急复位了,X轴限位也可以用.
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帮助,实则我实在是太笨了.
接线图

1.每轴只装一个限位开关也可以,这个当机械原点开关。如果返回原点时电机的方向不对则设置如下:

2.Y轴和Z轴不正常,你可以尝试X用13,Z用11.

3.手动使限位开关动作,看测试是否正常,正常时会亮灯:

4.各个板子不一样,你要看说明书各板子上的标示,找出VCC和GND。

网友C:
在学习中,我的还没有接限位调试过,但是我理解的是X正负限位是串联起来用的(X+限位一端接图示X,一端串连X-限位,X-剩下一端接图示公共端),Y,Z轴也是一样;
不知道对否,不对的话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学习中,我的还没有接限位调试过,但是我理解的是X正负限位是串联起来用的(X+限位一端接图示X,一端串连 ...

两个开关是并联起来的。

网友:
我是把 上面的对号全选上的,这样限位开关同时也可以当原点开关.

有了原点开关后就可以设置软限位.防止撞上限位开关.

6个开关全部并联也可以的,这样节省输入口.

楼主:
唉,这个东西真是麻烦啊,搞了几天了就是搞不好.
今天居然X轴Y轴都不会动了,只有Z轴会动.看来我的板子该休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每轴只装一个限位开关也可以,这个当机械原点开关。如果返回原点时电机的方向不对则设置如下: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虽然目前还没试成功.
上面一位兄弟的限位图中有VCC,我的测试应该是GND,直接是负的.
按照你说的方法,设置端口10-13 和15 五个端口互换,还不是行.
只有设X轴为11 X轴限位有用,但在你的图中

输入1.2.3.4各个灯都不会亮,也就是说X轴在运动中手动按下限位,这几个灯一个都不会亮.
下面端口1现状,我的只有六个灯亮,从上左数起1234和78.这个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虽然目前还没试成功.
上面一位兄弟的限位图中有VCC,我的测试应该是GND,直接是负的.
...

1.你要仔细研究说明书,仔细研究板子上的标示。
2.你可以把实物图片和说明书上传,让更多的人帮你。
3.如果Y、Z限位确实不能用,就把Y、Z的限位开关并联到能用的X轴限位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要仔细研究说明书,仔细研究板子上的标示。
2.你可以把实物图片和说明书上传,让更多的人帮你。
3. ...

板子的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ecdeb7323968011ca30091f5.html
二手收来的,以前都没用过限位之类的
本来是一体的,现在都分开了,用了一个A3977和两个别的步进驱动器
现在都没办法开机试了,A3977驱动器没坏,另外两个驱动器坏了.前天试机还好好的,今天就坏了,没反应了.

谁懂这个驱动器,
另外谁会修驱动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的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ecdeb7323968011ca30091f5.html
二手收来的,以前都没用过限位 ...

别外还有两个A3977也坏了,一个插电正常但电机没反应,一人插头电源好像有点短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D:
限位开关只能用常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限位开关只能用常闭的吧?

我用的是常开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虽然目前还没试成功.
上面一位兄弟的限位图中有VCC,我的测试应该是GND,直接是负的.
...

这张限位的接线图正确标示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外还有两个A3977也坏了,一个插电正常但电机没反应,一人插头电源好像有点短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用相机照拍张图片。

楼主:
限位接线图应该是按照你画,只有公共负地,没有VCC的.
你要求拍照的,没有相机,就用简单的语句说一下.
输入信号  板上标记   正确于否
急停      P10           正确
X限位     P11          前天试机是正确的,今天试机变成Y轴限位的
Y限位     P12          没用
Z限位     P31          没用
这个没说明  P15    不知道怎么用
最后一个   GND        公共地
插上并口不接电源  GND为负极 用万用表测量每个输入口电压, P10 P12 P15 P13 大约1.2-1.9V电压  P11没有电压.
mach3输入信号我是这样设置的

这样设置好后不连接mach3接口板,紧急复位可以恢复.
如果接上接口板,紧急复位就不能恢复一直闪.
把Y、Z轴输入信号关掉,就可以恢复紧急复位。
前天测试X轴限位很灵,今天测试X轴变Y轴了。
还有两个驱动器都不会动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