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山寨B3的第三S超压~求叫求教~~~~大虾出列啊~~~~~~~做牛做马都可以

楼主(2013-03-21):
山寨B3充电器~牌子是TITAN-B3,带充满自动停充功能,充过两次,充的比较慢

某日用万用表量两个充满的电池,一个狮子,一个WJ动力,都是3S1P11.1V30C,

猛然发现:
1=4.21V
2=4.21V
3=4.29V!!!两个都是,泪奔~还好才充过两次,还好我的ACE还没拆包!要不
肚子搞大了我可不是它爹

拆了拍下照片~求大虾指导!
大概知道修改某电阻值可以调整充满保护阀值,求是哪个电阻?本人焊工杰出,
准备换可调电阻微调到4.19V停充~~~~~~~求科普,求指点

板子全景

IC型号电路布局

疑似这三个电阻分管1P2P3P???是不是
~~求教大虾!!!

楼主:
国际惯例~~电阻是20欧姆的,精度5%,不知道是不是它啊~~求指点

网友:
我以为是山寨b6呢!这个还真不知道,但是,楼主不嫌麻烦的话,根据输出端巡线,有可能可以确定哪个是管输出端电压的,还有我以前用过这种方法,直接在输出端加可调电阻,调到4.20左右,但是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09年买过一个B3,用了没多久就烧了,烧的很突然,难道那时就有山寨的了!

网友A:
一般就是他了。
检测下3个电阻的阻值一致性

记得不能用可调电阻。因为可调电阻能够承受的电流很小很小。

可调电阻一般用再偏置电路中的对比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他了。
检测下3个电阻的阻值一致性

我拿电阻丝自绕~剪长短,精度到0.1欧姆慢慢剪~~~这样可以不啊?
核心问题~该是加大还是减小?
求教~~~

网友:
当然是加大

网友:
最好是买成品 买几个回来 电阻阻值 大一级的也买来实验

网友:
有这个精力折腾不如换一个靠谱点的充电器。。。。。

楼主:
(换=钱),我一个JJ有4个电~充的慢我倒是不急~以后JJ多了再换吧,再说了~慢充对电池有百利无一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