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个HDMI直接高清传输的玩意

楼主(2013-03-21):
在网上看到一个直接HDMI高清无线发送的东西,就是距离有点短,才10米左右,不知有没有高手可以加大亿发射功率,直接用在航拍图传用,是否可行,如果这个可行的话,那行,以后图传下来的可都是全高清的画质了,这东西的价格也不算贵,1500多,跟罗美的相比起来价格也没多多少,主要是看中了他的高清,不知有没有有试过,直接接相机的HDMI接口,

网友:
你觉得这东西的传输距离能有多远?还跟罗美比好笑了

网友:
价格太高,传输距离太近

网友:
其实就算10米左右FPV也叫FPV~~~ 自己满足就好

网友:
10米的距离也可以做图传?还不如弄个DV拍高清

网友:
如果是5.8G wifi 。。。10m 肯定不止 做少200-300m。。。但不知道功率多少。。。
5.8G的带宽 绝对够1080p H,264 传输的。。。就开传输功率了。。加个5.8 G 功放可以试试。。

网友: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下面的产品,一样5.8G双工。。但是Wifi 。支持流媒体。。ipad监视器
http://www.teradek.com/pages/cub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Back to top
VIDEO INPUTS
  • HD-SDI, SD-SDI: BNC or HDMI (depending on Cube Model)
SUPPORTED RESOLUTIONS
  • 1080i 50/59.94/60
  • 1080p 23.98/24/25/30
  • 1080PsF 23.98/24/25
  • 720p 50/59.94/60
  • 576p (HDMI) / 576i (HD-SDI)
  • 480p (HDMI) / 480i (HD-SDI)
VIDEO CODEC
  • Compression Algorithm: Baseline, Main and High Profile H.264
  • Main and Baseline profiles
  • Bit Rate: 250 Kbps to 10 Mbps
  • Built in Video Scaler and Deinterlacer
VIDEO STREAMING SUPPORT
  • Network Protocols: TCP/IP, UDP, HTTP, DHCP, NTP, SSL, IGMP
  • Transport Protocols: RTP, RTSP, RTP over HTTP, MPEG-TS**
  • RTMP (Adobe Flash Streaming)
  • HTTP Live Streaming
  • Point to Point (TCP or UDP), Multiple Unicast (UDP), or Multicast (UDP+IGMP)**
AUDIO
  • Audio Compression: AAC-LC, MPEG Layer 2
  • Embedded Audio Input
  • Analog Line or Mic in, adjustable gain
  • Headphone output, adjustable volume
PHYSICAL
  • Dimensions: 2.5"W x 3.5"D x .9"H
  • Weight: 8oz
INTERFACES
  • Feature-rich WebUI for configuration and control
  • OLED LCD Display with joystick Navigation buttons
  • On/Off and Reset Switch
  • Micro SD
  • Powered USB 2.0 host port
NETWORK
  • Ethernet: 10/100BASE-T
  • WiFi: Dual Band 802.11 a/b/g/n MiMO
  • USB Modem support**
Power
  • 2 Pin Lemo Power input
  • Internal Rechargeable Lithium Ion Battery
  • USB Charging
  • Nominal Power Consumption: 3W
  • Nominal Power Consumption while Charging : up to 10W
  • Auxiliary Power Input: 6-28V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