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规安装面两根都有靠山吗

楼主(2013-03-21):
线规安装面两根都有靠山吗,还是只有一根,导轨只有一边是靠山一边压块吗,我要铣,大切削,谢谢

网友A:
我是2-3丝过盈配合铜锤砸进去的,不过不太好取出来,这样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3丝过盈配合铜锤砸进去的,不过不太好取出来,这样省事。

如何加工的安装面,平行度如何控制,数控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加工的安装面,平行度如何控制,数控洗吗?

平行度靠母鸡了,不抬刀一次干两个槽。开槽没必要数控铣,普通工业铣床就可以干,我是分两次加工,吃刀进给都慢,刀磨好,表面还是很好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