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求推荐个涵道

楼主(2013-03-21):
64MM。听说黑旋风吃电历害。有没有别的效率高,耗电相对低点的推荐的。
还有谁告诉我下黑旋风64涵道重多少。谢谢。

网友A:
貌似黑旋风性价比比较高吧 要不就水星什么的不过那都得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黑旋风性价比比较高吧 要不就水星什么的不过那都得4S电

嗯,看来看去学是黑旋风性价比高点。

网友B:
黑旋风64 kv4800+40A+3s2200电池飞行时间3~5分钟

网友C:
黑旋风还好了 不算吃电的 你全油门飞的话 没有涵道是不吃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旋风64 kv4800+40A+3s2200电池飞行时间3~5分钟

嗯,多谢,想问下黑旋风64涵道有多重,在3S2200电池下推力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旋风还好了 不算吃电的 你全油门飞的话 没有涵道是不吃力的

嗯,多谢,想问下黑旋风64涵道有多重,在3S2200电池下推力有多少。

网友:
静堆600克左右吧自重13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多谢,想问下黑旋风64涵道有多重,在3S2200电池下推力有多少。

多重没称过 大概100G左右吧  3S装机推力在700-800左右

网友E:
118克,刚称的。黑旋风3S电能有39A电流很耗电了。FW 64涵道 2627电机 4500kv 很省电,3S电池只有26-29A电流,推力700-800克左右。我装A10双涵道机上,超省电。

选哪个看你飞啥飞机。很多人开始喜欢大推力,蓝岱水星什么的,超耗电动辄80~100A电流,最后都用回原厂涵道。就为能多飞几分钟

网友:
顺道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8克,刚称的。黑旋风3S电能有39A电流很耗电了。FW 64涵道 2627电机 4500kv 很省电,3S电池只有26-29A电流 ...

多谢,我去了解下FW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