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1刀杆怎么套到电机轴上

楼主(2013-03-21):
请问大家的er11刀杆是怎么套进电机轴的?我买的是过盈热安装的,说是要高频加热到300度套进去,我试过放到开水里煮不行,直接放火上烤会不会烧坏刀杆呢?不知道直接用电烙铁加热行不行?有些人建议把电机接上电源用砂纸磨,但怎么才能保证磨的精度呢?要用多少目的砂纸呢?我怕把轴磨粗糙了更装不进去。我学校有学生练习用的车床,不知道那种车床能不能直接把轴车掉0.02mm的精度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找同事帮忙加工下。

网友:
根据你的条件还是用烙铁试试,不主张动用车床。

网友:
以前丝杆进不了座子,,,我是砸进去了。。。后来发现取不下来。。。然后再也不这么弄了。。

现在是用细砂纸圈在上面慢慢打一下。。直到能很紧的套入。。

网友:
把电机接上电源用细砂纸磨,要轻,压上去力度要均匀,顺便说下2丝的尺寸很小的,用砂纸用力磨几下就会磨掉2丝了。

网友:
车床就算了,就2丝,打表都不一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烙铁加热我怕套进去后拿不出来,而且很难保证加热后就能很轻易塞进去,这么一个滚烫的东西还不真好压,不小心手要掉块皮。请问用砂纸磨的话要用多少目的砂纸呢?我现在手上的砂纸好像很粗,不知道在装修市场或者五金店能不能买到比较细的。

网友A:
砂纸才是正解,你上了车床,我可以保证直接就车废了!不管你用的是几万的车床,也不管是多么牛逼的技工。

网友B:
螺旋测微器量下主轴是否8.00。刀杆是负0.02mm公差的话,直接敲进去。主轴轴尾部垫块铝,刀杆要先旋入一个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测微器量下主轴是否8.00。刀杆是负0.02mm公差的话,直接敲进去。主轴轴尾部垫块铝,刀杆要先旋入一个螺 ...

请问刀杆先旋入一个螺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纸才是正解,你上了车床,我可以保证直接就车废了!不管你用的是几万的车床,也不管是多么牛逼的技工。

同意

网友:
不旋入螺帽,直接敲进去的时候螺纹会花

网友:
使用台钳慢慢压入,,,,,,,,,

网友:
建议还是采用加热吧,买瓶酒精点火烤的时间长一些,应当温度可以达到没问题

网友:
放电烤箱里烤一下,调到200度。我就是这么干的,轴承也如此,好像没把油烤干。如果还想着往下取,那就不知道了。中间顶个螺丝,然后用拉马往下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砂布磨靠谱,我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我的是 电机放冰箱 级冻几小时  刀杆直接煤气炉烧 直接轻松就进去了 不过想拔出来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磁炉加热行不行?

支持这个,我见过很多用电磁炉加热,就电磁炉上放个铁板再放轴承,这样轴承不够紧~!

网友:
直接放在电炉子上加热既可以。旋转着加热。对刀杆没有丝毫影响。

网友D:
先稍稍打磨,然后加热外圈,插入。
以后要拆下,整个加热,拔出。

网友:
有拉马,拔出来不是问题的

网友:
过盈配合就是硬插 取出硬拔

2丝 难吗 很难吗 不难嘛 到底难不难

网友:
机油加热煮之

网友:
砂纸打磨很好,硬砸的话,方向会斜的,反而不好。

网友:
俺是用大平口钳硬夹压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稍稍打磨,然后加热外圈,插入。
以后要拆下,整个加热,拔出。

装上去可以用加热法,不需要打磨。

但是拆下用加热法就不一定行了,因为拆的时候是刀杆和轴同时被加热,两者基本没有温差,同步变形,相互之间仍然保持巨大的压力。我用煤气烧过,根本取不下刀杆,后来想明白这个道理就放弃了。

只有一种情况可用加热法拆下,即两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相差比较大,如铜和钢,加热后两者膨胀程度不一样,形成间隙,就可以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