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AT6涂装(持续更新)

楼主(2013-03-21):
本人入魔不久,第一次买白板机,一次买了2架(F3A和AT6)

第一次自己涂装飞机,感谢7S给的建议,不过貌似我的自喷漆质量不是很好.首先对机翼尖进行涂装

再次感谢7S 帮我设计的个人LOGO,喷涂在机翼的左侧,右侧暂时空白吧,等什么时候吧队徽贴上

网友:
小F3A建议采用双舵机混控襟翼、副翼,

一来动作更灵活,二来降落更简单

网友A:
楼主,你只有两架固定翼,为什么买那么多浆啊?不知道还以为你飞多轴飞行器呢。不是准备用来炸的吧?呵呵......

网友:
我最多在彻底摔坏飞机之前摔过3个桨,LZ怎么买那么多桨。。。

网友B:
分享下我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79

今天下午首飞成功,不过发现这台飞机相比起F3A来说,还是比较难飞的。由于展弦比小,翼载较大,这台机的失速速度比F3A要大,转弯和降落过程中收油减速不能太过,否则就会失速。习惯于F3A全油门两米离地的起飞特性,下午飞这个AT6的时候第二次起飞时升降拉早了,飞机一离地就进入失速向左侧滑,索性旁边是一大团茅草,一头栽进去,除了刮伤油漆以外,什么损失都没有。这可是1:1.3以上的推重比啊。。。。。。。总结经验,地面滑跑距离要够长,最好10米以上,再拉起离地,以免失速。
另外,还有个比较蛋疼的事情就是,这台AT6的尾翼设计的偏小了,特别是平尾,而副翼又设计的舵效显著过大,副翼行程经过几次调整,最终被我限制在40%左右,比较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享下我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79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架是自己做的吗   怎么做的 传授下经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架是自己做的吗   怎么做的 传授下经验吧

那个铝合金电机架淘宝很容易搞到,是很多品牌的1米2和1米4赛斯纳都是用这种电机架。貌似,1米5几的赛斯纳也是类似。
如何与机身固定我明后天拍些照片。今天首飞成功,但飞第三条电的时候意外副翼舵机失效,迫降小炸,损坏了防火墙木板,准备明天找时间维修,顺便拍照。

网友:
LOGO不错,再大点就更好了。顶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铝合金电机架淘宝很容易搞到,是很多品牌的1米2和1米4赛斯纳都是用这种电机架。貌似,1米5几的赛斯纳 ...

好的谢啦   期待电机架安装照片

网友D:
樓主,你的電機會不會太凸出來了,不是很好看,防火牆外面加個厚泡沫再上層夾板再鎖電機.厚泡沫量一下厚度把電機放到機頭罩會好看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你的電機會不會太凸出來了,不是很好看,防火牆外面加個厚泡沫再上層夾板再鎖電機.厚泡沫量一下厚度把電 ...

是凸的有些夸张了。我是拿来防火墙顺手把电机装上,然后再装木板的,最后才发现比头罩长出来许多,后来懒得改了。明天要重新做防火墙木板,再研究看看

网友:
这个漆喷了容易掉吗

网友D:
下面是我做的圖片

這AT6不能和F3A比較,要和白板零戰比, 這架AT6起落是要有些速度,起非是只要拉一點點就很漂亮的起來.降落是要有些技術, 但還是很好控制.

我昨天是不是壞了你的帖,真不好意思.

网友D:
你電機換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我做的圖片

坏帖?为啥这么想?本来发出来就是为了交流嘛,不然发出来干嘛。呵呵
你这个电机座应该也是很结实的说,还能保护机身。
我本来用现成电机座是为了图省事,不过貌似搞那块木板一点也不省事,哎。。。。。。
这机起降是比较快,不过感觉其实还算可以接受。现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垂尾和平尾的面积太小,升降舵舵效偏小,垂直安定面不够大,全油门时反扭引起的偏航,稳不住。实在不行,试试把我F3A尸体上的升降舵面和方向舵面移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電機換過?

一开始装的是一个古董银燕2215,没想到试电的时候发现在上次F3A炸毁的时候把电线搞断了,缺相了,先换下来,有空重新焊三条电线出来。

我也收了一架95块的ZERO,近几天就开始动手装。

网友D:
我的也只做到昨天照片上那個程度,這陣子玩新機所以就把AT6放在一邊,看到你的帖又提起我的興緻, 這兩天我把新版F3A完成後再接著做AT6.下一步是電子起落.

网友:
忘记说了,喷漆第一遍不求均匀,只要把白底覆盖一层就好,等干透了,再上第二遍,效果刚刚的。

另外喷之前,要学调酒的伙计把喷漆仔细摇上两分钟。

网友E:
看了楼上各位的首飞经验谈收获良多,感谢,择日首飞!

网友D:
零戰好飛. 你買對了.
我另外再介紹你買FW190,但不是白板,有兩種迷彩, 價錢大約是180左右, 是很聽話的機機, 你可以試試.

网友D:
最後附上我的座艙罩.

网友F:
可乐瓶做发动机罩的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只做到昨天照片上那個程度,這陣子玩新機所以就把AT6放在一邊,看到你的帖又提起我的興緻, 這兩天我把新 ...

哈哈,这个想法十分正确。F3A的翼载略偏小,导致应对风切变时动作有些神经质。我这边有个朋友改了蜗杆收放起落架了。效果一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戰好飛. 你買對了.
我另外再介紹你買FW190,但不是白板,有兩種迷彩, 價錢大約是180左右, 是很聽話的機機, ...

好,手头这堆机飞完,就搞一台过来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後附上我的座艙罩.

你贴膜的手工真不错,不过,银色的上了天,特别是在多云天气,飞远点不是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上各位的首飞经验谈收获良多,感谢,择日首飞!

只要保持好速度,这机也好飞。祝首飞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贴膜的手工真不错,不过,银色的上了天,特别是在多云天气,飞远点不是看不见了?

.我的手工不好,有一個模友把P47貼銀膜比我的漂亮多了.我不會飛太遠主要目的是飛大飛機前練手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乐瓶做发动机罩的效果还真不错~

那是可樂瓶嗎?應該是原廠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只有两架固定翼,为什么买那么多浆啊?不知道还以为你飞多轴飞行器呢。不是准备用来炸的吧?呵呵.. ...

你说对了 我现在5~11寸 各种固定翼桨都有,我大概数了一下200多只吧,还有个三叶桨压倒下面没拍上,我还有好小子,塞斯纳182,3D水星,KTK,3D悍马,后面都是技术储备,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下我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79

感谢前辈经验分享!~我学习了!~ 我首飞的时候一定会注意。你设计的比我漂亮多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戰好飛. 你買對了.
我另外再介紹你買FW190,但不是白板,有兩種迷彩, 價錢大約是180左右, 是很聽話的機機, ...

学习了 等我飞玩F3A就买个FW190飞飞  到时候加个FPV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可樂瓶嗎?應該是原廠配件.

呃,说的是我的飞机?那个是原厂配的头罩哦,虽然长的有点点像可乐瓶。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我现在5~11寸 各种固定翼桨都有,我大概数了一下200多只吧,还有个三叶桨压倒下面没拍上,我还 ...

坦白的说。。。。。。。这些桨。。。。。。。

网友D:
今天看到有一家有賣白機FW190,像真度很高,可以考慮那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看到有一家有賣白機FW190,像真度很高,可以考慮那架.

是否GWS库存清仓那批? 我手头还有好几架飞机还没装,考虑还是暂缓一下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啦   期待电机架安装照片

AT-6已修好,首飞总结和维修照片请穿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79&extra=page%3D1&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