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零件的电流计搞不定,电路高手指点一下,功德无量!先谢谢了!!!

楼主(2013-03-21):
电流计出问题了,不能输出12V和白线的2。4V给飞控,以为是霍尔元件ACS758 LCB-050坏了,邮购一个接上,还是一样没有12V输出。由于不知道霍尔元件的工作原理和接线图,无法确定故障点。请电路高手帮帮忙,最好是画个电路图,以及电流计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问题解决了,问了一下A控技术员,电流计上从12V正飞了一根线到78L05的输入端,白线有2。4V的输出了,12V也有了。开始搞不懂+12V是怎么到的12V的输出端的?看不到连线,现在看到了在霍尔元件的下面有一处连线烧断了,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接上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回复!谢谢A控技术员!

网友A:
加入飞控群问群主他们肯定知道什么坏,说不定可以免费维修或是打折换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飞控群问群主他们肯定知道什么坏,说不定可以免费维修或是打折换新的哦

我没有QQ,不会玩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QQ,不会玩QQ

找个身边会玩QQ的人帮你问

网友B:
不会玩QQ的,少数民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玩QQ的,少数民族吧

多数民族,老蜡五十多了,时间又少,所以没有玩QQ。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数民族,老蜡五十多了,时间又少,所以没有玩QQ。

老蜡~~~

网友:
太专业的问题等高手。。。

网友(2020-02-16):
Acs758 LCb-050

网友(2020-03-22):
能发个电路图吗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