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30合金棒内孔车刀,更新出效果图。

楼主(2013-03-21):
如图

这是我第一次磨出来的内孔车刀,太硬了。不过高速很好车削,这个内孔最小的地方只有6mm。光洁度比较好,就是我磨不出R角。

第一张图片 倒数第三根棒料磨出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26

楼主:
用的是24的键条做的,太高了,手磨机磨掉一点高度。

剩下没用的那两个孔,也是有用的,只要把合金棒插到这边就行了,地下的螺丝换换孔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是啊上车孔效果图看看哈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B:
弄不深吧?

网友C:
刀杆比刀刃还突出,怎么车?刀肚子会撑着内孔壁吧?转一个小角度?

网友:
简单直接

网友:
内孔刀?浪费一条好棒棒

网友:
貌似抗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杆比刀刃还突出,怎么车?刀肚子会撑着内孔壁吧?转一个小角度?

图片更新,欢迎查看。第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深吧?

的确,棒子小了,孔就深不了,不过用12的棒可以更深点。

图片更新,欢迎查看。第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上车孔效果图看看哈

图片更新,欢迎查看。第一页。

网友:
有点浪费材料,要是我 就焊个三角刀头在40GR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