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5前起落架改造!

楼主(2013-03-21):
原装的太细。。。又松。。。一个降落失误,有点暴力,接头就松动了。每次降落后都要紧固一次!最后滑牙了。。。
用MD塞斯纳的前起改造!

用原塞斯纳前起的材料!

改造后弹性十足!转向更精确!

网友A:
太强大了,用不用这么强壮的轮子啊?LZ要在草地起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强大了,用不用这么强壮的轮子啊?LZ要在草地起降吗?

正打算把后起落架也换成大轮子!
没飞场啊。。。附近只有唯一的一片草地了。。。

网友B:
MD塞斯纳的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塞斯纳的起落架

好眼力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塞斯纳 的前起落架弯了一下!!
我正好有这个起落架!!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塞斯纳 的前起落架弯了一下!!
我正好有这个起落架!!呵呵!!谢谢!!

是的!一定要弯一下,高度与原来一致。

楼主:
后起也打算换成大轮,改造后继续上图。请前辈指点!

网友:
中间那块是冷板吧!!

网友:
今天和他去飞了  很高的草+ 很暴力的降落 依然很坚固  即使前轮都压到机腹 了 前起落也是很坚固的

网友(2013-10-28):
受益匪浅,刚入手,还没安装

网友(2014-06-05):
正好学习了,昨晚装好机身和动力了,今晚装轮子就直接改造赛斯纳的轮子

网友:
呵呵 楼主降落暴力了 我F15用的原装起落架 飞了3 400起落还没虚位 关了油门很好降

网友:
我的f15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