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SE V2.0+ZTW 30A +rx2801

楼主(2013-03-21):
MWC SE V2.0+ZTW 30A +rx2801
小弟新入四轴,说明书没有这款,不知道飞控那个接口是油门 方向 副翼 升降,望高人前来指点。

网友:
百度,百度文库说明书有的是

网友:
卖家一般都会提供电子版说明书呀

网友:
G=    -地
vcc= +電源
D2=  THRO
D4=  AILE
D5=  ELEV
D6=  RUDD

网友A(2013-06-17):
小弟上星期也才刚买了这个套件回来 但可能是新手的关系 还有卖家附的说明只是V1.0版 和 这版的硬体配置不太一样 一直找不到说明 好像讨论这版的也不多 只在百度贴图上找到了一个说明
但是飞控与接收机之间的连结 中提到 这板的油门信号线与接收机供电共用一组线 这是甚麽意思? 有没有实物照片可以参考?  小弟用这颗接收器 OrangeRx R615 Spektrum/JR DSM2
不知道如何将飞控版上的接收机电源(VCC,GND)接到 接收器上面...还有何谓"三位或两位的"开关通道?
ps.
这个板子有附两组一对三的杜邦线和一组 1对1的杜邦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上星期也才刚买了这个套件回来 但可能是新手的关系 还有卖家附的说明只是V1.0版 和 这版的硬体配置不太 ...

板子顶上那排是GPS的接口。
左边是接遥控接收机的,最上3个接口分别是电源和油门,可以直接用1对1的杜邦线连接接收机的油门接口,顺便为接收机供电。
AUX1和AUX2是辅助通道,可以接在遥控的三位或者二位开关通道,具体实现什么功能需要在GUI里设置。
下面那一排是接电调和舵机的接口,G(负极,地线);V(正极,电源);S(信号)
电调的接法可以参照MWC的官方说明,不同机型有不同接法。(对应各电机上的数字X接在飞控上的DX接口)

网友:
因為接收器是新的 還沒有綁定遙控 所以那個插在bind/batt位置的黑線圈不要拔掉

引用 网友B:
板子顶上那排是GPS的接口。
左边是接遥控接收机的,最上3个接口分别是电源和油门,可以直接用1对1的 ...

感谢大大的回覆 在网上的贴吧找到了一个算很详细的MWC SE V2.0的解说 虽然都没有详细的接接收器的照片 但是这部份可能是属於"遥控玩家"早就应该知道的事吧? 不过对於我们这种第一次接触遥控的菜鸟来说 还是有点难! 经过了一番思考 总算了解了这个接收器要怎麽接 特别贴上一些照片 希望对纯菜鸟们有帮助! 首先第一张照片 就是网路上说这版(MWC SE V2.0)把接收器的电源和油门做成一组的意思(红线接VCC黑色接GND白色接Thott)

ps.接收器有S记号这一边是信号的意思 也就是说白色线要接在S这一边
再来随这板附送两组很奇怪的线 就按照大大贴的说明 依序插进接收器的S这边的插槽(剩下的几张照片)
ps.Aile(副翼) Elev(升降舵) RUDD(尾舵/方向舵) Aux1,2(五动以上的接收器才会有的频道 可以叫做辅助1 2 ...) 在这里 我还没有插上线接辅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