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挂旗子

楼主(2013-03-21):
    应朋友的请求,给四轴下面挂个尺寸 100厘米*60厘米小旗子,做广告。  我怕吊旗子的细线缠进螺旋桨发生危险。该怎么解决?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请大家支招。

网友:
先用一节1米长的硬杆往下伸出去。然后再挂绳子。就是起飞降落麻烦一点。

网友:
我的想象力不是一般的厉害。(5秒已经想出方案)
-------------------------------------------------
你的问题很简单,先把旗子里插上一根钓鱼用的碳素杆,
上下用橙色的乒乓球固定,下面用12的螺母连接,
飞行器和旗杆上端须有1.5米~2米的距离,
螺母和旗子杆下留有半米的距离,
碳素杆再用细一点的麻绳分别连接飞行器和螺母,
先要和机子留有2米的距离。
-------------------------------------------------
设计缘由:
1、碳素杆强度大,重量轻,渔具店好找也好买。
2、乒乓球除了可以卡主旗子不会上下乱动还可以提升美观。
3、螺母除了可以拉直旗子再空中的姿态,还可以通过延生半米的距离和飞行器形成上下合力拉展拉直姿态。
4、悬挂的飘旗需要挂到飞行器的正中间下面哦~,为了飞行平稳。
5、为什么要用麻绳,麻绳稍重于一般的细线,防止升起降落的飞行器差绕螺旋桨。
6、起飞和降落需要把旗子和机子摆在水平面,切记直接降落到旗子上方。
如果我的办法可以实现,请拍视频,我想看看哦,到时候给我发站内信或是回复我的方法也可以。
祝你顺利实现~

网友:
楼上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