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EOS 550D其实是航拍的一个不错选择。

楼主(2013-03-21):
国内模友现在已经能以相对亲民的价格购买到能挂单反的云台,且效果还不错。
可是在相机的选择上有很多人往往追求高精尖,谈起单反云台就动不动说要挂5D,D800之类的。
静下心来想想,挂那么重个合金坨子上去,你总得弄个好镜头吧,炮筒子显然不行,定焦又觉得愧对了机身。
佳能的550D这种轻量化入门级单反,有时候往往又能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也许有人会说,550D跟7D,5D,D7000,D800这些机器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但是作为航拍短片来说,550D足够满足需要。但对于5D癖,全幅癖的人来讲,您就不必浪费时间往下看了。
暂时把5D众放一边,拿7D来说,出厂时拍摄视频的确要比550D强很多。
但请大家不要忘了有550D有Magic Lantern固件这么个神货,有了Magic Lantern,550D的摄像水平超越7D原厂也不再是神话,我想这样级别的投入所获得的效果能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要了。
Magic Lantern的550D固件能大幅提高550D的摄像性能,详细资料请看这里:
http://magiclantern.wikia.com/wiki/Magic_Lantern_Firmware_Wiki

Magic Lantern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你安装,卸载,仅仅更换SD卡或格式化就能让你的相机复原,真正的无损升级。

破解说明如下:
以550D为例
1.先将你手头的550D T2i手动升级固件至1.0.9.
2.找一张CF卡,通过读卡器,把下 载到的.FIR文件拷贝到SD卡的根目录中,切记不要拷贝到SD卡的其他文件夹中。
3.之后,把卡插入相机中,开机。
4.把相机恢复到出厂的默认设置(跟固件版本同一个子菜单中),这点很重要。
5.把功能转盘调整到M手动档,或B门位置。检查并确认相机处于待机状态,且视频拍摄功能没有开启。检查电量,最好为80%以上的电量,以防固件升级过程中电量不够,造成升级失败。
6.在菜单中找到有固件版本号标志的选项,之后确认,完成升级。在升级过程中不要断电。
7.升级完成后,用相机把SD卡格式化。
8.关机,拿出来SD卡,把卡放入读卡器,连上电脑。
9.下 载破解软件,把文件解压缩,把解压缩得到的文件与文件夹统统拷贝到CF卡的根目录下。下 载地址:http://www.magiclantern.fm/download,翻墙去下或者搜其他资源也可以。
10.把SD卡从电脑中卸载,之后放入相机中。打开相机电源,把功能转盘调整到M手动档,或B门位置。检查并确认相机处于待机状态,且电池电量足够。
11.在菜单中找到有固件版本号标志的选项,之后按着固件升级的方法升级。
12.升级完成后,关机,重启,破解成功。
13.如果想用回原来的系统,换张新SD卡即可。
下面贴一下网上找来的操作说明,有兴趣的会有用到。

最少的花费,入门级的设备,手头有550D的各位先不忙更新设备,放手一试吧。

网友A:
我的550D一直在用Magic Lantern, 用高速卡并关掉音频可以用到2X码率,但是没有想象中的理性

网友B:
手上有60D,好像也可以刷Magic Lantern固件,不过请教楼主这个刷了有什么优势呢?60D的默认固件码率就是48Mbps了。

网友C:
定焦愧对机身?开玩笑?

网友:
魔灯功能强大

网友:
性能提高不明显

网友D:
道理就跟松下GH2一样……

网友:
这个嘛,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焦愧对机身?开玩笑?

这个当然看用途咯,相信您也是摄影的行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60D,好像也可以刷Magic Lantern固件,不过请教楼主这个刷了有什么优势呢?60D的默认固件码率就是48M ...

60D的码率本来就够高,至于破解后能提升多少?我想主要还是在焦点和色彩上吧,60D手边没有,也没见人用过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50D一直在用Magic Lantern, 用高速卡并关掉音频可以用到2X码率,但是没有想象中的理性

怎么说呢?提升还是有的,只可能么有那么突飞猛进。
550D刷ML前后和7D原厂比较,还是能体验到改变的,主要还是在视频方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刷ML固件以后,防抖效果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道理就跟松下GH2一样……

靠软件,总是没靠硬件来的猛。但软件破解投入低,看个人的取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提升还是有的,只可能么有那么突飞猛进。
550D刷ML前后和7D原厂比较,还是能体验到改变的,主 ...

换了10-22的镜头后效果还不错了

网友:
讲的也有点道理 曾今也纠结了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10-22的镜头后效果还不错了

选镜头,的确是门学问。
用好一个镜头,更需要长期的耐心。

网友:
看着不错,可惜没有样片供参考.

网友:
我也用试过,但总感觉不稳定,我只有一张卡,所以后来就没用它了,还是用原厂的算了。不如来个好的红圈镜头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