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S玩直机够用吗?

楼主(2013-03-21):
电动的肯定够用,那油动的呢!  他够用吗?  想入手DX7S

网友A:
说实话这控我不太喜欢,其他还行,也不出众,但杆的弹簧拉力,太失败了,玩会儿,象干力气活,调不松。我把我DX6i  的簧换上了。也可能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但别人的控我也摸过几个,没有这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控我不太喜欢,其他还行,也不出众,但杆的弹簧拉力,太失败了,玩会儿,象干力气活,调不松。我把 ...

入门级的吗!  玩油动可以么

网友:
dx7s 海陆空 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控我不太喜欢,其他还行,也不出众,但杆的弹簧拉力,太失败了,玩会儿,象干力气活,调不松。我把 ...

哥 你不知道可以调松紧?而且是不拆控就能调

网友:
顶啊 顶啊顶啊 顶啊 顶啊

网友:
好控,但目前我只拿来玩mcpx和ncpx

网友:
正在用,目前值机加固定翼差不多10架,还没有任何抱怨。不过全部都是电动的~~

网友:
不喜欢,不过应该够用,

网友:
理论上有7个通道就是爽飞油直

网友:
一直用,不错,唯一不足的是只有两段飞行模式设置。

网友:
完全够用了,特别是现在无副翼时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级的吗!  玩油动可以么

可以呀,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你不知道可以调松紧?而且是不拆控就能调

谢谢你朋友,是不拆控就可以调的,但我调最松了,还是不适应我的手感。杆硬,特别是俯仰杆,做自旋翻,自旋钟摆时最不适应,因为是日本手,上下拉杆很费劲。控其他的不错。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