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少量模友反应X4起飞就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1):
由于前段时间天冷,没怎么出去飞。
Q群宅,论坛宅后发现最近有少量模友反应X4起飞半米一米就翻,是怎么回事?
搞的我都不敢飞了。
知情人透露一下。

网友A:
两种可能:
1.浆夹没上紧,掉了
2.心里一慌,急忙收油门,飞控没有动力调整姿态了,自然会翻

网友:
以前我碰到多次这种情况,估计是卡尔曼滤波速度过大,不过这种事找杨总没错,绝对能解决

网友:
翻了的弟兄升级了固件没?老固件有这种问题!

网友B:
x6落地很担心

网友:
不是号称  市面上最安全 最可靠的飞控么  求解

网友C:
用某个飞控的人多了,各种问题就出现了.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勤检查可以降低出事概率.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各种问题就出现.主要还是人的因素第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
1.浆夹没上紧,掉了
2.心里一慌,急忙收油门,飞控没有动力调整姿态了,自然会翻

你这是说新手飞吧。

网友:
返厂吧,大问题空中稳降落就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某个飞控的人多了,各种问题就出现了.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勤检查可以降低出事概率.

嗯,这个有道理,使用前做基本的连接线,安装检查,电池接头等。跟汽车一样,这个是人为降低事故概率。至于核心部件飞控,这个稳定性要看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