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8000及K8的怪異現象

楼主(2013-03-21):
當K8 5.31版拿到手後立即裝在我的GAUI X5上,飛行手感真的和正版VBAR差不多!
這幾天買了一顆GV8000後,以同樣手法裝在同一台X5上!
結果........AIL及PIT這二顆伺服器都不動,而且沒有通電(可自由撥動)
原以為是陀螺品質,結果換一顆K8後也是一樣!(原本裝的都正常)
之後經過比對,發現只要是5.34版的在這台機子上都會,但又只要將USB或藍芽接收插著,那AIL及PIT動作就正常了!
請教各位大大,5.31及5.34差在哪?
重點不是每一台都會這樣,就這台X5會!

另在安裝後,快樂撥動遙桿,伺服器會有延遲的現象,這正常嗎?
我是用DSM2衛星子天線!重點.....快樂撥動完衛星天線就呈現閃爍現象了!

网友:
后一个问题说明bec质量差,导致舵机同时快速动作时的电流变化超出了bec的动态补偿范围。简单地说就是瞬时掉电了,所以卫星接收才会闪。飞行过程中会,,你懂的。

网友:
快速动舵卫星闪就是供电不足,换个好点的BEC吧

网友:
上将(最高级别)

注册时间2003-9-20精华6主题12

网友:
后一个问题说明bec质量差,导致舵机同时快速动作时的电流变化超出了bec的动态补偿范围。

楼主:
對第一個問題怎沒人知?

网友:
我们本地模友是用DSM2衛星子天線有短暂某伺服器无反应现象。

网友A(2013-04-28):
k8 gv8000能对比下做工吗

网友:
都一回事,我先弄了个gv8000,我只会正飞悬停(不包括对头)跟正飞航线(当作固定翼来玩),稳定的一塌糊涂,后来看他们两家打嘴仗,我就又弄了个kbar,一个德行

对我挺合适,没啥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