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图传的距离和遥控的距离不一致有问题吗?

楼主(2013-03-22):
看了很多膜友说如何给控増程,上433啊之类的,有些遥控距离达到10KM以上。但是如果图传的距离跟不上,和遥控距离不一样该怎么办?要是太远了图传传不会图像,就算遥控范围之内,又怎么飞呢?真有点不明白。。。

网友:
图传要达到远距离,难度比遥控低,通常十多公里是等闲事。而遥控距离不够的话,飞控会有自动返航,其实也是不用怕的。

楼主:
那难道就没有遥控距离大于图传距离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难道就没有遥控距离大于图传距离的情况吗?

非常正确,一般是图传距离大于遥控距离,但加了增程后遥控距离又大于图传距离了

增程和图传都满足后,会发现飞机续航能力不足,以至于没电返航。。。(有好些模友因为没有估算好返航电量,在回家路上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确,一般是图传距离大于遥控距离,但加了增程后遥控距离又大于图传距离了

增程和图传都满足后, ...

遥控一般用433增程,但是图传用什么增程呢?

网友:
但是图传用什么增程呢?------大功率图传+平板接收天线+AAT跟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