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san的罪过

楼主(2013-03-22):
所谓平衡的操作和概念直今为止Hubsan官方一直都不愿公布,始终都是用户在瞎琢摸和一厢情愿的猜想。有谁验证过网上盛传的:左手下压右摆、右手左右狂打到眨眼的操作就可以消除漂移了呢?我发现如此'邪性'的操作根本不会平衡漂移,其实质是锁定了一个由现时的重力分布所构建的
陀螺仪
参照基准而已。当重力分布相对于基准改变时陀螺仪才会有输出,否则零输出。漂移的原因是陀螺仪锁定了不平衡的重力分布作为基准所引起的。陀螺仪只会修正事后的干扰,事先锁定的基准会竭力维持,即便是一个重力不平衡的基准。轻微的不平衡可以用
遥控器
微调来补偿,严重的不平衡只能通过飞行器结构的重新布局来修正。目前的x4没有平衡漂移的功能。

网友A:
是的,哈4到手的第一天我就发现那个手动校准平衡就是扯蛋,校准完高速漂移照样存在,靠遥控器微调修正过来的操控比例又受严重影响,我也拆开试过把电路板垫高调整倾斜角也是没用的,所以也别指望什么官方公布平衡校准办法了,哈4没治了

网友B:
迷你四轴就别指望太多了

网友C:
平衡校准有作用的,但是飞起来后至少还得2-3轮的微调。
像2楼那种的情况应该是中彩了吧。

网友D:
说实在的,调不调都差不多,,有些偏就稍带一点舵就行了,这点偏对于非新手的操控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E:
我現在玩基本不校對就飛,全程暴力3D真爽。

网友:
哈4预留调试主板的接口了没?

网友F:
我也放弃校准了,飞时靠手了。

网友G:
........................................................................... 5imx模友团 5imx模友团 5imx模友团 5imx模友团 5imx模友团

网友H:
这么小,就是玩手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