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步进电机失步的原因

楼主(2013-03-22):
铣床用的步进电机,发现有时有失步现象,请教大家除了机器本身的原因,外部原因会是什么? CPU太旧,电压不稳,振动什么的,还有什么原因?内部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无外乎,,1,干扰,,,,,2,步进选型过小,或者驱动能力差,,,3,转速过高,力矩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外乎,,1,干扰,,,,,2,步进选型过小,或者驱动能力差,,,3,转速过高,力矩衰减了

总结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和3其实就是电机力气小,丢步了

所以很多人最后用86电机,就是因为86电机力气大

2  3  虽然结论都是力气小了。。

但是还是有差别的。。

2,主要的意思是步进本身的能力都不行。。

3,主要说的意思是,步进选对了,甚至还超过了标准要求,但是设计的时候丝杆导程选的太小,,,结果导致整个系统要运行在既定速度的时候,,步进就不得不超速非常多的运行,直接导致力矩衰减厉害,,因为一般的步进,只能在几百转内保证力矩输出。。。

还有一个,,驱动的性能,,差别很大,,同样的电机,,在不同驱动上表现非常明显,,,TB6560稳定跑F2000的话,,如果用日本100V的驱动器,,跑F4000都不算难事。。

网友:
哈哈,,6楼你已经说了。。。那我7楼白回复了。。。

其实没白说,,你既然用了减速,,当初就得考虑把减速的一轴用导程大一点的丝杆。。。呵呵。。

网友C:
用电机+同步轮,速比1:3。电机计算好真好脉冲数,电机速度不用快 3倍,我Y轴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般来说,步进电机,每分钟转速不能超过300转/分钟,这个数值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可能具体电机有 ...

恩,,我也是按这个标准在计算。。

所以那个准备改的车床里,,丝杆选的导程10和12的,,这样可以保证系统最高速运行的时候,,步进速度能控制在三四百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机+同步轮,速比1:3。电机计算好真好脉冲数,电机速度不用快 3倍,

系统的理论最高速度,已经定死了 丝杆和转速的乘积。。

除非你降低这个最高速度,,否则任何减速机构,或者小导程丝杆,,,最终都需要步进增加转速来弥补。。。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我总是Z轴失步,这有什么必然原因吗?

网友:
看来只好灌水升级,再看楼主的神作了

网友:
我是新人,还要好好向前辈学习

网友D:
我用86的步进也是感觉在200到300转比较稳定,400转以上就非常容易堵转,

网友E:
借11楼的图,下面步进脉冲的位置,改为10us试下.原因有2个:
1是驱动板如果不是高速光耦,例如pc817,反映可能比较慢.有条件的话可以换成高速光耦.
2是有的驱动芯片对脉冲的宽度是有要求的,例如stk672系列,最低要求就是10us.时间太短可能不能有效识别.

网友F:
电压低也是一个原因,以前我用24v驱动57电机,经常失步,后来换成45v电源了,其它参数没变,现在基本上不失步了,改善很明显。

网友G(2013-05-06):
先考虑57加长步进,后考虑86步进,现在考虑伺服。

网友H(2014-02-28):
什么坛子啊,都没有权限看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