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天地飞9电池问题

楼主(2013-03-22):
请教各位大大,小弟之前买过4节三洋1.2V充电电池,打算再买4节一起作为控电,各位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妥?如果用450 格式3S  25C电池直接改行不行?谢谢

楼主:
控是天地飞9

楼主:
懂得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改可以,前提是电池仓要容得下电池且必须加降压线,专用控电也不贵,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8节镍氢AA三洋爱乐普比锂电耐用多了。锂电经常得充

网友:
买块控电不就号了

网友:
最好用3S控电,电压充足,距离也会有所改变

网友:
直接上3S最好用将压线,8节镍氢也挺好的,就是充电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