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直线舵机能有用上“电阻式触摸屏”的时候

楼主(2013-03-22):
真希望厂家能把直线舵机的碳膜换成一小块可以更换的电阻式触摸屏(外屏)就好了···

分辨力高了,飞行操控起来更加随心所欲···
使用寿命长了,在有机玻璃面板上贴个保护膜随便用N久···
维护方便了,哈口气擦擦再抹点润滑脂又变得顺滑无比满血复 活···

技术上不存在大问题啊···
几年前流行MP5的时候国内就已经可以随便做电阻式触摸屏啦···
对于模型厂家来说,几乎可以说只是换了一种传感器罢了,资料技术材料设备很多都是现成的···

参考:

电阻式触摸屏的优缺点可以归类为——

1.电阻式触控屏的精确度高,可到像素点的级别,适用的最大分辨率可达4096x4096。

2. 屏幕不受灰尘、水汽和油污的影响,可以在较低或较高温度的环境下使用。

3. 电阻式触控屏使用的是压力感应,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即便是带着手套也可以操作,并可以用来进行手写识别。

4. 电阻式触控屏由于成熟的技术和较低的门槛,成本较为廉价

5. 电阻式触控屏能够设计成多点触控,但当两点同时受压时,屏幕的压力变得不平衡,导致触控出现误差,因而多点触控的实现程度较难。

6. 电阻式触控屏较易因为划伤等导致屏幕触控部分受损(那就贴膜呗)。

http://baike.baidu.com/view/650013.htm?fromId=2855127

希望是个好思路···

低端机加工产品向来都是——

网友:
好思路,但个人以为可靠性低、结构复杂、而且达到碳膜分辨率的话成本高。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碳膜?鼠标滚轮那样的光栅不是更好,十几年前的机械鼠标里就在用了,技术不是问题,成本是关键.

网友:
精度绝对不及碳膜,你说是一条线的连续性好呢?还是一串密集点的连续性好呢?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A:
电阻式触摸屏需要压力信号才能读取
问题就在于那样的压力下产生的磨损绝对不低(贴膜什么的,你可以看看用触屏笔1个月的手机膜,舵机上的磨损1天可能就比它严重得多),还有产生这样的压力,机械部分强度自不必说,电机推动力就难以保证

最可怕的是,重量如何控制?目前使用直线舵机的种类1g都要计较的

网友:
想法真好 建议LZ去申请专利

网友:
帮帮忙了  电阻屏不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式触摸屏需要压力信号才能读取
问题就在于那样的压力下产生的磨损绝对不低(贴膜什么的,你可以看看用触 ...

+1,LZ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
那还要加个驱动IC咯,或者换支持触屏的舵机驱动IC,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式触摸屏需要压力信号才能读取
问题就在于那样的压力下产生的磨损绝对不低(贴膜什么的,你可以看看用触 ...

你好~
我用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Windows Mobile的,
其实就是电阻屏的,其实非常轻的压触就可以产生响应,
而且这个在手机上时灵敏度其实已经被降低了,
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发生误操作,
装在舵机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触点压力又是相对稳定的,
那么将可以做到在轻压力很灵敏的准响应。
触摸屏其实一点也不重,做得像手机屏幕那么厚,是为了保持强度,
手机毕竟要随身携带的,手指用力点戳戳、屁股压压就坏了,用户可不买单。

手机屏幕不用尖锐的东西刮(指甲和笔),是很难坏的,
在舵机里可以用2MM宽的簧片来压,而并非触控笔那么一个点状,
当然,因为不是用我们的小手来接触触控板,那抹点润滑油也是可以帮助减少磨损的。

非常好非常耐磨的屏膜,假设去买要100元4寸,用到这里也能用很久了,
何况如果厂家愿意采用类似“康宁大猩猩”之类的材料呢?

有些东西卖的贵,不是因为成本真的太高,而是卖家明知道:我们会去买。

康宁大猩猩玻璃参考视频,耐刮耐磨耐操···【此产品已经停产,不算广告哦】

http://video.sina.com.cn/v/b/63357678-1400210585.html

文字简单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8069617.htm?subLemmaId=7979065&fromenter=%BF%B5%C4%FE%B4%F3%D0%C9%D0%C9%B2%A3%C1%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