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有個關於導航AUTO的問題想請教各位,結合loiter來使用

楼主(2013-03-22):
如題

在我們設置APM2.5進行AUTO一半時,切換Loiter模式後,持續一段時間後,

在切換回AUTO進行未完的航點,而不是又繞回第一點開始出發,這是否有辦法辦到呢??

小弟很誠心發問此問題,希望各位高手能給些意見或建議。

------------------------------------------------------------------------------------------------------------------

會有此需求最主要是使用AUTO來做路徑空拍搜索的動作,可是又希望找到目標點時,能開啟Loiter查找可疑目標物,

因此有次需求,但礙於目前測試,切換過後都會回到第一點重新來過,不知內建程序已有可更改還是需重新碼過程式。

------------------------------------------------------------------------------------------------------------------

歡迎大家私信給我來討論或是QQ也可(1487326393)

本人比較偏向程式與FPV的結合,不過我還是新手,真的要請各位多多指教了

第一次發文有偏頗之處,請多多包涵

楼主:
懇求大神指示呀!!!

网友:
懂的都不说,这就是中 国文化

网友:
这个真没办法,除非用电台重新加载新的航点或指点飞行

网友:
我用的2.7版本的固件,貌似切换模式后返回AUTO模式后还是接着飞下一个航点啊

楼主:
感謝上面幾位的建議

我會改2.7版本來試試看

還是希望有更好的建議來完成這項工作

网友:
好帖帮顶!字数你哥!

楼主:
還是沒有消息阿...
這版的APM比較不夯嗎...

网友:
能不能不用繁体,看繁体的wiki就很蛋疼

网友A(2013-04-23):
引用 楼主:
還是沒有消息阿...
這版的APM比較不夯嗎...

我用固件版本2.71在x-plane上玩模拟 ,auto 切Loiter后再切auto,apm是继续按照未完成的航点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固件版本2.71在x-plane上玩模拟 ,auto 切Loiter后再切auto,apm是继续按照未完成的航点进行的。

所以2.7.1的版本
AUTO是跟2.9.1B不同囉
那可真的要開程式碼來比較看看囉...這真是大公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2.7.1的版本
AUTO是跟2.9.1B不同囉
那可真的要開程式碼來比較看看囉...這真是大公程

2.9.1是多轴的版本 ,楼主玩的是多轴吧。
我玩2.71是固定翼的版本。
估计还是多轴2.9.1的版本不完善,因为用多轴飞航点的人太少了。

楼主:
原來如此,了解了解,但是它為開源碼,想要了解一下是否有辦法從程式碼那邊自己DIY下手

网友:
活活 有精力的话 当然可以看看源代码。
我也在学习Arduino ,应该很有意思的。

网友:
我是用 APM飞 固定翼的 固件2.7 飞行时的 实践证明 在飞自动航线的时候 无论切出至什么模式 再切回自动后 他会自动 完成后面的 航线

网友(2013-07-06):
都是大神

网友:
APM 固定翼2.73么?

网友(2013-12-21):
求别用反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