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怎么设置联机模式呢?

楼主(2013-03-22):
凤凰能玩联机么?  有联机成功的么???谁发个教学贴吖

网友:
不需要设置 直接电机联网 就可以了

网友A:
鼠标移动到屏幕右上角,有联机!可能楼主未选对语言!中文为GB!!!楼上的可别唬新人,入模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移动到屏幕右上角,有联机!可能楼主未选对语言!中文为GB!!!楼上的可别唬新人,入模不容易!!!

是不是自己建个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
跟聊天服务器类似,使用默认用户名或自己名字,选择国家- China ,进入大厅,页面右下角有 加入他人房间或者自己建立房间!房间就是模拟器的飞机场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自己建个服务器就可以了

只能是刚进入凤凰模拟器,才能上线联机,不然会变灰色字体,不能进入了,要重新打开凤凰模拟器!练习项目也一个样会变灰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移动到屏幕右上角,有联机!可能楼主未选对语言!中文为GB!!!楼上的可别唬新人,入模不容易!!!

我试了,只有我自己建网局域网,别人能进来,我进凤凰的服务器就进不了

网友A:
与别人联机,要求双方的版本相同。进入凤凰后,鼠标移至屏幕左上角,显示自己的版本为4.0.x  ,x代表字母。联机进大厅后,鼠标移动到别人的房间,显示出对方的版本号,需要和对方相同版本方可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别人联机,要求双方的版本相同。进入凤凰后,鼠标移至屏幕左上角,显示自己的版本为4.0.x  ,x代表字母。 ...

我说怎么和模友联机时有时行,有时不行。原来如此。

网友:
要是能分两队开火,打飞机,那就有劲了。嗒嗒嗒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