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6CC SU26重心位置

楼主(2013-03-22):
就是图片中的飞机,重心位置是不是应该在机翼加强碳管上?
这么老是感觉飞机不好飞呢,飞起来俯仰不稳定,总是忽上忽下的,降落也不好降,总是扫桨

网友:
升降舵量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A:
飞3d的话~~那个重心是合适的,但是对手法有要求。飞航线的话,重心再前移4厘米,俯仰稳定性会有很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3d的话~~那个重心是合适的,但是对手法有要求。飞航线的话,重心再前移4厘米,俯仰稳定性会有很大改善

好的,我目前主要飞航线,偶尔来点正筋斗和横滚

网友:
熄火降落是王道嗄。。。

网友:
重心大概机翼前沿1/3

网友:
这种机机可不可以飞

网友:
这种机机可不可以飞fpv

网友:
大飞机好飞,震撼

网友:
喜欢汽油机

网友:
重心再碳杆前走走,飞起来会很稳,安妮的说法十有八九是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