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电池放电,线着火了

楼主(2013-03-22):
A6+保姆,开始放电就着了,断电就灭了.
保姆拆开看着没事,以前经常有冲不上电的情况,都是靠后的口经常用的几个.
3个1s,本来是4.19,着了后又两个4.15了.---写错了,抱歉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嗯嗯,百思不得骑姐

网友:
放电不低于3.6V 电池玩玩了

网友:
明显短路了

网友:
明显是接口有虚接的地方,造成线路电流过大

网友:
短路,3.19放电?

楼主:
写错了,抱歉,4.19,满的。

网友:
电流太大了,线路哪里出问题了吧

楼主:
这插头买的,估计线太细了,接头可能接触不良,充电还好。
还是自己做的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