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呀,这种折腾法真受不了!留点资料,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

楼主(2013-03-22):
最近一直折腾MCPX,投入也不少。当然小鸡鸡的状态也达到最佳,最近一次小炸后,发现几处接线有点脱焊,手贱准备把线路整理一下。完成后加电没有电机自检的声音,大桨不转。反复检查后怀疑问题可能出在电调上。但仔细观察没有烧毁的痕迹,原件和电路板也都完好。当时就怀疑接线的问题,但上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原始的接线图。无奈中,只有上淘宝照原样买了一个全新的10A电调,心里着急又加了一个顺风,总共140大洋。新电调到手后一看,顿时明白了。肯定是接线问题(红圈处),电路板上电源正级接点上两个触点是断开的,但是焊接时要短接在一起。似乎有点不和常理,也没有往那方面想,但事实就是这样。重新接了下,问题解决。但重买的电调只能闲置当配件了,收藏等待升值,呵呵。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算留点资料吧,希望对广大模友有所帮助。继续折腾中。。。。

网友:
没拆过电调的漂过~

网友A:
我跟你用一样的10a电调,前几天收到桃树送的3a电调,就把10a拆下来换上3a,今天看到你的帖子拿出拆下的10a发现可能不是你说的原因,因为我看了才知道拆下来的10a电源跟上面的焊点也是在我焊电线时也是连在一起了也是正常飞。

䢖议你把电调寄回去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用一样的10a电调,前几天收到桃树送的3a电调,就把10a拆下来换上3a,今天看到你的帖子拿出拆下的10a发 ...

我把两个焊点连在一起后,恢复正常,没必要修理了,呵呵呵

网友B:
貌似正常的就是要连在一起

网友:
玩这个真得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正常的就是要连在一起

就是要短接,但没必要在电路面板上连呀,不知为何这样设计。

网友:
小鸡适合折腾人士

网友:
呵呵!!这样也算是好贴。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短接,但没必要在电路面板上连呀,不知为何这样设计。

这里为什么要连呢,我来解答吧,因为这个电调也支持2S的,用1S不需要稳压管所以要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为什么要连呢,我来解答吧,因为这个电调也支持2S的,用1S不需要稳压管所以要焊在一起

明白了,长知识。看来折腾还是有收获。

网友:
我是电调信号线掉了,那个好蛋疼,最后还是交给修手机的,3元搞定的

网友:
不懂电路真可怕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支持楼主

网友D:
小鸡也是个大坑,搞小鸡整掉个X5顶配的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也是个大坑,搞小鸡整掉个X5顶配的撸过

同感,冒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