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虎王坦克故障求助,有懂的哥们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03-22):
   我的虎王坦克自从去年夏天买来就一直放在柜子里,这两天在屋子里玩过几回。现在哪都好使,就是炮坏了,每次刚打开车身开关第一下按开炮的按键就能响一下,而且炮筒不伸缩;再按开炮就动作声音都没有,再重新开关车身的开关还是炮响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要说炮管伸缩舵机坏的话,那不至于影响声音啊,现在是只响一下然后就没任何反应了,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给分析分析。还是能有什么复位程序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拆开来,检查接线,检查伸缩炮波箱,检查里面的到位开关

网友:
楼主的贴子给我不大不小的打击啊,刚准备弄个VS的玩玩。还是专心弄田宫去了。。。

网友B:
领 导,可能是里面线路脱落了,最大可能是舵机坏了。

网友:
是不是電壓不足

网友:
不知道  帮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 导,可能是里面线路脱落了,最大可能是舵机坏了。

我也想到了,舵机坏了可以炮筒不伸缩,不能连声音都没有啊?

网友:
想那么多干嘛,先拆开来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