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舵机抖的厉害,求教

楼主(2013-03-22):
小弟super cp才买几天,新手
到现在鸡鸡还没调好,之前发贴说飞不起来,后来弄好了,是螺距行程不够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鸡鸡油门大点就抖的厉害,有时候尾巴抖,有时候鸡鸡抖
后来我把鸡鸡拿在手上仔细看了看,发现油门大了后有一个舵机会上下狂抖不止(在最大和最小行程间狂抖)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悲剧发生了,螺旋桨夹子上的小球头抖断了,拉杆无影无踪,郁闷啊!
新鸡鸡还没飞过1米高就这么悲催了啊…………(火速在X宝下单,买了浆夹和拉杆……)
请各位大大指教,舵机我打开看过,没有扫齿,不知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我的陀螺仪坏了啊?这样的话就要换主板了哦…………
奇怪的是我把螺旋桨拆下来无论怎么推油门舵机都不抖…………

还有一个问题,super cp的三个舵机走线不知道大家怎么走的,原厂的走法会把线卡在舵机之间,这样增大了舵机间的距离,
用舵机固定架的时候有一侧的定位槽很难卡在舵机上
即使勉强卡住之后遇到一点震动还是很容易弹上来,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

另外我这个难以固定的舵机恰恰就是狂抖不止的舵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固定不稳造成舵机抖动呢??

谢谢各位耐心看完,可能我有些地方描述不清,晚上有空我再上点图片吧!!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舵量曲线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舵机本身问题,你把舵机拆下了或者把油门开关关闭慢慢推油门看舵机在什么行程量下抖这个推油门一定要慢,我怀疑是舵机碳膜坏了。。。。!

网友B:
有可能桨距出现了问题!出现高低桨所以机身抖 ==》(奇怪的是我把螺旋桨拆下来无论怎么推油门舵机都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桨距出现了问题!出现高低桨所以机身抖 ==》(奇怪的是我把螺旋桨拆下来无论怎么推油门舵机都不抖…… ...

高低浆没有的,我调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舵量曲线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舵机本身问题,你把舵机拆下了或者把油门开关关闭慢慢推油门 ...

碳膜坏了怎么办?换舵么?

网友C:
额。楼主多灾多难啊。。建议买个新舵机试验,这样好排除是不是舵机问题。
或者把抖舵的舵机换到其他位置。其他位置的舵机换过来。再观察是舵机在这个位置抖呢,还是舵机问题,换到其他地方也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膜坏了怎么办?换舵么?

要是碳膜坏了只有换舵机了,你买FBL100的直线舵机,这个舵机可以换碳膜片的才10块一片,关键你现在得确定下是不是舵机问题
你拆下舵机试下看看!FBL100的舵机和CP的有点不同需要调换左右两边的线,中级那根不需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碳膜坏了只有换舵机了,你买FBL100的直线舵机,这个舵机可以换碳膜片的才10块一片,关键你现 ...

这个直线舵机我上X宝看了看,是3线的啊,我的super cp 是5线舵机,不能通用吧

我晚上回去把舵机位置换一下,看看

先确认是不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楼主多灾多难啊。。建议买个新舵机试验,这样好排除是不是舵机问题。
或者把抖舵的舵机换到其他位置。 ...

恩,谢谢你的建议,我晚上回去试试,呵呵
新人多灾是好事,可以积累经验
要是我一帆风顺,上了X7才开始出问题,那我就惨了,一炸一个450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线舵机我上X宝看了看,是3线的啊,我的super cp 是5线舵机,不能通用吧

我晚上回去把舵机位置换 ...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这个舵机很好买的,也不贵的,关键你得确定是不是舵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舵量曲线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舵机本身问题,你把舵机拆下了或者把油门开关关闭慢慢推油门 ...

这个说的好!把舵机拆开滴一滴90%的酒精进电位器多旋几下,洗一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的好!把舵机拆开滴一滴90%的酒精进电位器多旋几下,洗一洗!!!!

电位器里面有碳膜,碳膜磨损或者坏了就会出现抖舵,这个电位器其实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你可以看下电位器是多少Ω的,然后在网上找到一样外型一样欧姆的电位器换上就OK了!证明这舵机相当垃圾,还没有飞几次就出现这故障了,你买个好点或者进口的电位器等你用坏舵机电位器都不会坏的,你那电位器用酒精清洗后加点缝纫机油效果比较好的!

网友(2013-05-10):
我的舵机也是有时突然狂抖 在最大最小行程之间 有时慢抖 有时不抖 无语了 什么问题?飞的时候一抖 飞机像抽风似的上下小幅度狂摆 自动特技啊

网友:
舵机碳膜坏了,抽风,换了就没事,还省电啦,有没有这个小配件买?

网友:
三个舵机是靠舵机固定架,把舵机固定架上紧点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这两天入的SCP!第二天玩的时候也出现抖的情况!
然后我把电池拆了,把脚架拆了,看到主齿轮松动了!弄紧了就不抖了!

网友:
不一定是舵机的问题,SCP有六 轴系统,你拿在手上推油门看,机身出现倾斜时六 轴会自动调整舵机修正,所以舵机老在动。
你把机子固定在桌子上再看看。

网友:
拆了大浆就不抖,可能是大浆砍花了,重心不平衡导致震动

网友(2014-02-03):
我的也抖,非常离谱的抖!

网友:
有时舵机引线插头接触不好也会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