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飞机请教......

楼主(2013-03-22):
1:发现岂立T45飞机降落的时候没有方向舵,垂直尾翼是粘死了的,靠副翼修正,感觉太危险了。本人想把垂直尾翼改下,加个舵机,改个方向舵,有哪位魔友这样改过的,这种方案行吗?对飞机有什么影响......?
2:想换成4S电飞,《3S电池也能飞》电机承受得住吗?配置是黑旋风64涵道,KV4800的电机,好赢铂金60A铂金电调。目前在用3S2200 25电池飞。请老鸟们给个意见哈.......谢谢!

网友A:
1、T45其实没必要改方向舵,提前进入降落航行,用副翼修正完全可以的,一点也不危险。如果要改,主要是方向舵的舵机位置不好找,除非装机身外面,但也没影响。
2、黑旋风的电机要上4S也不是不行,但容易烧,可以查下论坛之前有讨论过这方面的,其电调没必要用那么好的,随便45A的就OK啦!
3、飞涵道一定要掌握好时节,声音太大,有时听不到电量报警就过放咯!

网友B:
可以改垂尾,但基本没用过, 降落对准跑道都是用副翼的,从来不用垂尾。   在安装垂尾的那个盖子上贴着垂尾挖个舵机大小的洞,插上一个舵机就好。舵机线可以从机背上那个洞传过去。

这飞机大家都是用4S飞的,3S不给力。    4S 2600MAH电池,贴着座舱根部放, 重心在顶部2个小耳朵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T45其实没必要改方向舵,提前进入降落航行,用副翼修正完全可以的,一点也不危险。如果要改,主要是方向 ...

黑旋风用了半年的4S,完好。  4S的话45A电调太小了。 建议飞腾60A,最好铂金60A, 因为4800KV的上4S,电流大概有5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垂尾,但基本没用过, 降落对准跑道都是用副翼的,从来不用垂尾。   在安装垂尾的那个盖子上贴着 ...

用4S电池飞,电机承受得住吗?

网友:
可以   不要长时间全油门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4S电池飞,电机承受得住吗?

完全没问题, 需要担心的是电调。 建议安装再顶部2个耳朵的下面,那里正好有空间,也通风散热,还能平衡下重心。

网友:
另外, 4S 2600MAH的飞行时间控制在3分钟。 测试全油门2分45秒就会没电。  真实飞行不可能都是全油门,所以最好设置2分30秒开始报警, 3分30秒以内落地。 不过我最长飞过5分钟,下来电池充进24XXMAH。  总之,全油门时间多了,就早点下,3分钟。 都是2/3油门,那可以飞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需要担心的是电调。 建议安装再顶部2个耳朵的下面,那里正好有空间,也通风散热,还能平衡下 ...

电调 是好赢铂金60A的,应该没有问题吧,电调安装位置也是你建议的那个位置,通风很不错的。4S电池也能飞,那这样3S和4S也就能互换了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 是好赢铂金60A的,应该没有问题吧,电调安装位置也是你建议的那个位置,通风很不错的。4S电池也能飞 ...

3S,4S都能飞, 我们这里飞T45都用4S, 3S 用来飞螺旋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4S都能飞, 我们这里飞T45都用4S, 3S 用来飞螺旋桨的。

哦,谢谢了哈!

网友C:
黑旋风4800上4S 等下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旋风4800上4S 等下烧电机

如果你烧了那说明你RP不好

网友:
为什么没有方向舵太危险??

网友:
涵道时间太短,对电池的伤害大,要注意时间和强度的控制

网友(2013-04-22):
4800KV黑旋风4s有射桨危险,我的黑旋风就是射桨了。厂家说什么射桨送配件(一个塑胶桨几块钱?)什么的,等你射的时候,损失不止一个桨。。。

射桨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580
FW 3800kv可能靠谱些,还便宜。同样1kg推力,3800kv的耗电是4800kv的一半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T45其实没必要改方向舵,提前进入降落航行,用副翼修正完全可以的,一点也不危险。如果要改,主要是方向 ...

赞同第一点.
其实64黑旋风4800KV 用4S问题不大,可以试试看,换个60A电调即可..或者换成蓝岱金属涵道普及版4000KV,电调60A.用4S .那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用尾直翼修正降落其实个人认为是错误的动作.应该是进入降落航线调整好飞机状态.用副翼和升降修正,保持降落之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旋风用了半年的4S,完好。  4S的话45A电调太小了。 建议飞腾60A,最好铂金60A, 因为4800KV的上4S,电流 ...

我也飞了几个月黑旋风4800KV,4S.电调60A.后来嫌浪费4S的电了,就改用蓝岱金属涵道4000KV.动力 声音完全不同了.

网友:
上4S吧,没有问题的
烧电机的没有听说过,射桨的有
够买时跟店家确认购买正品新款电机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旋风4800上4S 等下烧电机

请购买正品哦,烧不了,烧了赔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