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S08DE,应该算最便宜的数字舵机了,耐用如何?

楼主(2013-03-22):
银燕ES08DE,应该算最便宜的数字
舵机
了,耐用如何?

网友A:
在epp上用用还可以

网友B:
250电直上起落越60次 炸鸡5-6次
舵机完好无损

网友C:
挺不错的,一致性很好,力气小,250可以,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D:
只用它的舵臂的飘过

网友E(2013-09-13):
正准备换舵机,学习下

网友F:
我的是9267,老魔不知道,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锁尾妥妥的

网友G:
没有用过!

网友H:
银燕对得起这个性价比,目前正在用ES08AII

网友I:
450无副翼三个es08md服役中,性价比不错,28一个。

网友J:
我现在450用的就这个,不3D,够用了

网友K:
我的250上是ES08D,炸机后,扫过两次齿,换上齿轮就继续飞,没有问题;另一架冠丽EP200上是ES08A,也是炸机一次后,扫了一个齿,有点卡顿,齿轮还没换上,换上就能好~

网友L:
虽然说是数字舵机。。。但是除了细腻度比ES08A稍微好一点以外,回中精度很差,尤其是小舵量,就没有反应,回不去。。。。
一分钱一分货,得了便宜要卖乖的,刚开始飞感觉不出什么精度,用这个也合情合理。。。
国产舵机,耐用性我觉得是OK的,至少在舵机坏以前90%以上的飞机恐怕都是意外炸鸡坏的

网友M:
08md 估计hi啊可以

网友N:
那我还不敢用在450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