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了,齿轮无法固定于光轴上

楼主(2013-03-22):
我用609胶水把没有台阶的45齿轮粘在6mm光轴上,强度不足。。。很麻烦,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用张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丝

齿轮很薄,10mm,没有台阶,无法顶丝,我的机也没办法加工铁

楼主:
最好加工不要太麻烦。。

网友B:
齿轮端面铣一小段槽子,轴上打孔安装销钉,把齿轮安装到轴上后销钉卡在齿轮的槽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端面铣一小段槽子,轴上打孔安装销钉,把齿轮安装到轴上后销钉卡在齿轮的槽里面

这个方案够麻烦的

网友:
在光轴你要装齿轮的位置上钻个孔(径向,孔的大小适当),钻一定的深度,再车一小段比孔大2-3丝的圆柱,敲入小孔当作键,齿轮上锉个凹槽作为键槽,能过渡配合敲入最好,如果怕齿轮在光轴上滑动,在齿轮的两端车1mm宽0.5mm深的槽,用轴挡圈定位。

网友C:
在6的轴上打满样冲眼,敲上齿轮
如果轴有火的,可以在煤气灶上烧红退火先

网友:
10mm还不能顶死?

网友:
在光轴的接触部分滚直纹细花,拉马拉进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6的轴上打满样冲眼,敲上齿轮
如果轴有火的,可以在煤气灶上烧红退火先

我就是这么干的,样冲眼要打的均匀一点。

网友:
12楼和14楼是好办法。

网友:
打样冲眼的办法很容易失效。

网友:
轴上键槽好

楼主:
算了,要加工都特麻烦,直接修改设计,重新购买带顶丝的凸台齿轮

网友:
这样看光轴的硬度在做决定。。。。。

网友D:
手电钻就可以搞定了,打个骑缝螺钉就可以了。打样冲点就骗自己

网友:
买乐泰690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论坛兄弟的方法不少嘛

网友:
从前,有一种胶水叫哥俩好

网友E:
说了好多方法,都有可行性,论坛的力量真是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手电钻就可以搞定了,打个骑缝螺钉就可以了。打样冲点就骗自己

请找个图 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说了好多方法,都有可行性,论坛的力量真是大

你这头像大灯、引擎盖都是舰舰 前保险杠加了大包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找个图 说明一下,谢谢

敲进去,如果有胶粘好以后,在轴和齿轮接触的缝那用钻头钻个孔,然头砸个销子进去或是攻丝拧个螺丝进去都可以,如果不放心圆周上钻三个孔就可以了,不过一般有一个就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敲进去,如果有胶粘好以后,在轴和齿轮接触的缝那用钻头钻个孔,然头砸个销子进去或是攻丝拧个螺丝进去都 ...

您这么一说 就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头像大灯、引擎盖都是舰舰 前保险杠加了大包围?

是的,T款大包围,买车时瞎玩装上的,两年时验车拆下来了,现在已经在家放了两年了

网友:
用电焊机焊接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T款大包围,买车时瞎玩装上的,两年时验车拆下来了,现在已经在家放了两年了

呵呵 跟我舰舰一个样 只是我的舰舰是银灰色 没加装大包围 还有铝圈有点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要加工都特麻烦,直接修改设计,重新购买带顶丝的凸台齿轮

楼主啊, 这可是DIY第一步的好机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