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CP在DX7上的模型类型?

楼主(2013-03-22):
默认的类型是固定翼的,可以飞航线,悬停不能3D,按照说明书上写的选了直升机,1servo类十字盘却怎么飞也飞不起来了,求助

网友A:
O用华D8飞,不懂DX7

网友B:
用90度斜盘就好了

网友C:
就是1S模式··说明书上有DX7调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1S模式··说明书上有DX7调机说明
是说明书第六页的那个?选了那个模式以后十字盘是向右歪的

网友D:
对上频,在调

网友C:
通道方向看对不对···通道逆转设置

网友E:
专业问题。。等高手。。

网友F:
我不知道DX7可以控NANOCP,我前几天吧KDS450的接收和控换成DX7所以琢磨了几天了,估计你不是十字盘选择问题,是你舵机舵量SERVO SETUP选项中的舵机正反通道错误,我450基本吧所有的舵机正通道都调反,才对,所以应该是通道正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