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起飞问题

楼主(2013-03-22):
昨天炸机了,换了尾管旋翼头横杆和主轴,现在起飞时机头略微有点向后仰,十字盘连杆这里已经调整了很多次了看上去都是水平位置了,请问各位前辈还有哪些地方会使起飞时机头向后仰的呢?

网友A:
副翼情况?有或无

网友B: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 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调十字盘最好用十字盘调平器,看上去平行可不行,除非你是高手不在乎那一点,调整下电池,看是不是重心偏移

网友C:
检查升降舵机挂了没有

网友D:
新手学习,不懂.

网友E:
最好能把飞机型号说一下。

网友F:
不知什么机机,木法说。

网友G:
纯技术问题。。等高手。。。

网友H:
我是瞎玩的

网友I:
学习下怎么出来

网友J:
看看。新设备在路上。。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