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DHD323B简易平衡充

楼主(2013-03-22):
小魔最近想入手个DHD323B简易平衡充,我现在飞的F47,有三块电池,是1S的。我看见聪少店有一托三的线,我想问下,如果我三块电池,电压都不一样,能用一托三线同时充三块电池吗?还有一个问题,我过段时间想买华科尔的New V120D02S,原装电池是3.7V 600mAh Li-Po,还有可以用3.7V 900mAh 25C
,这两种电池能用这个323B充电器加一托三线同时充三块吗?最重要的电压不一样,三块能同时充吗。小魔以后想上450,还是买其他充电器,小魔纠结啊。老魔给点建议,谢谢了!

原装电池

原装电池

网友A:
以后飞450  这个充电器 不够的 起码要B6
或者一步到位A6或者A9  有米就上icharger 206b 208B   或者PL6 PL8

网友:
a6或BC168 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飞450  这个充电器 不够的 起码要B6
或者一步到位A6或者A9  有米就上icharger 206b 208B   或者PL6 PL ...

但是我现在想买华尔科的02S玩玩,上450还有段时间,充电器我看好206B,B6不敢买,网上一大片,不知道真假,在论坛潜水了段时间,模型电池不是开玩笑的,就怕买到假的充电器。

网友:
这个充电器可以的,精度不错。最大2A充电也不差,但是不支持并充板,电池多了不够充。

网友A:
所以就一步到位 206B 呗  省得以后重复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一步到位 206B 呗  省得以后重复投资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208B
搜 某宝 很多的

网友B:
一个充电器比他机子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充电器比他机子都贵

是啊,我现在只是买华尔科的02S,聪少调机好像是880元,那个206B平衡充要700多,目前就想入手个能应付这个机机的充电器。我现在玩航模是白手起家。

网友:
确实贵,但是没有办法。要不就自己做

网友C:
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问题。。

问下,323b这个充电器能应付华尔科02s的电池吗?三块一起充或者一块一块的充没问题吧?
还有206b能单独充1s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下,323b这个充电器能应付华尔科02s的电池吗?三块一起充或者一块一块的充没问题吧?
还有206b能单独 ...

基本木有问题。。。一块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木有问题。。。一块一块。。

我的意思是323这个充电器用一托三充1s的电池必须是三块一起才能充吗?我刚刚入魔有好多不懂,请见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323这个充电器用一托三充1s的电池必须是三块一起才能充吗?我刚刚入魔有好多不懂,请见谅!
...

这个充电器用一拖三必须三块一起冲,否则拒充。 实测。另外今天测了一下,发现有点问题。不太推荐你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用一拖三必须三块一起冲,否则拒充。 实测。另外今天测了一下,发现有点问题。不太推荐你买这个 ...

兄弟什么问题?严重吗?但是我计划要买New V120D02S,这个飞机的电池是1S的,我买什么充电器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什么问题?严重吗?但是我计划要买New V120D02S,这个飞机的电池是1S的,我买什么充电器好?[/backcol ...

1S的就随便一个手机座充改一下就行。 只要截止电压不超就都能用。  DHD323不能冲1S。

网友:
我飞凤凰滑翔机一共7块电池,4个1300mah,3个2200mah 3s的电池用B6嫌慢这个月直接上208B速度快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的就随便一个手机座充改一下就行。 只要截止电压不超就都能用。  DHD323不能冲1S。

哦,我在淘宝上看到锂电充电板,才几块钱一块,我买这种充电板可以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