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二次飞行。。。状态不太好

楼主(2013-03-22):
  前前后后花了一周的时间  把450组装初调试完成,,先前飞过一次,,由于 单飞 没人帮忙摄像,,这次拉上基友帮忙摄像,,

  不过这次飞行 确定了几个问题。。。飞机震动有些大,,陀螺仪貌似有些吃不消 锁尾感度高一点点就开始金鱼了,,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也会有些意料之外的晃动,,回去 还要检查一下。。 还有 貌似 动力配置有些不合理。。。3600KV配11T,,同学从视频看说 转速不到2000.。。问问各位大神,,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慢慢把感度降低,找到出金鱼尾那个临界点就是最好的感度。

网友:
不错了。我一周时间还没有装起来。中间还烧了个舵机。

网友B:
如果是斜齿的话,3600KV+11T,一点都没问题~
我用3600KV+10T都可以飞的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斜齿的话,3600KV+11T,一点都没问题~
我用3600KV+10T都可以飞的很暴力~

斜齿和普通齿轮区别在哪里?

网友C:
斜齒121 T
直齒150 T
轉速不同的!
是主大齒盆!

网友:
厉害啊,第二次就能飞这样好!

网友C:
我的开始也震动 换了碳桨就好了

网友D:
用的什么拍摄的视频啊怎么还拍摄中自动对焦啊 看着魔魂了~!

网友:
悬停高度再高一些更好控制

网友:
很好!我二次还是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斜齿的话,3600KV+11T,一点都没问题~
我用3600KV+10T都可以飞的很暴力~

额  不是 斜齿  是11T直齿+150T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拍摄的视频啊怎么还拍摄中自动对焦啊 看着魔魂了~!

同学那800W像素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把感度降低,找到出金鱼尾那个临界点就是最好的感度。

找  倒是找到了,,但是  那个临界,,锁尾 软软的,,,稍微高一点 就开始金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  倒是找到了,,但是  那个临界,,锁尾 软软的,,,稍微高一点 就开始金鱼了

这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也许是吧  毕竟只是初调试 还没有精细的调整,,,准备明天开工做 精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斜齿的话,3600KV+11T,一点都没问题~
我用3600KV+10T都可以飞的很暴力~

齿轮换成13T应该能更好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