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翼形好

楼主(2013-03-22):
(无正文)

网友A:
翼型无好坏之分,只是性能差别,有用途不同。

网友:
随手乱画的除外。

网友:
看你干嘛了

网友:
第一种低速性能好但是失速仰角小

网友:
第一种升力比较大,第二种升力比较小,练习机多为第一种翼型。

网友:
上面适合慢速飞行,诱导阻力大,升力也大。下面那个阻力小,适合快速飞行

网友:
上面那个易失速(失速迎角小),下面那个不易失速(失速迎角大)。升力大小都可以通过改变飞行迎角来控制。诱导阻力系数=(Kx升力系数x升力系数)/(6.28x机翼展弦比),K为与机翼平面形状相关的系数,它和翼型本身无直接关联。

网友:
下面的升阻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型无好坏之分,只是性能差别,有用途不同。

同意

网友:
关键是看你做什么用   要升力还是要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