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应该上黄油么? 我一直以为是机油呢

楼主(2013-03-22):
   直线导轨是不是该上黄油啊?  但是黄油会粘在导轨上面的      用轴承用的那种黄油行不?黑色可以拉很长的丝.....用上阻力会很大

网友:
好象就是机油吧

网友:
貌似都不是,,而是专门的导轨油。。

网友:
有专用导轨油,零售润滑油的店都有。

网友A:
导轨油,比黄油稀比机油稠。

网友B:
何必去买专门的导轨油呢?机油里面挑上一些黄油,搅和搅和,一样使唤!

网友:
黄油可以很久才打一次油,机油需要连供,但明显机油效果好

网友:
用220的导轨油!

网友:
用WD-40的路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印度神油也不错,加上导轨会越来越硬

网友:
我还以为是机油呢,谢谢

网友:
第一次可以加点锂基润滑脂 以后加润滑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导轨油,比黄油稀比机油稠。

那可以自己把机油和黄油混合的使用吧,这样粘度不就在中间了嘛

网友:
看上银导轨手册,可加润滑油和润滑脂,用锂基的润滑脂就行的

网友:
我用汽车发动机润滑油,没气味。。。。不知这个信不信?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用专用导轨油更讲究一些,主要是因为之中不含硫,不会导致金属表面发黑。这也是为什么新机器是闪亮的银色导轨而很多老机器导轨发黑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自己把机油和黄油混合的使用吧,这样粘度不就在中间了嘛

业余条件凑合用呗

网友:
一直用机油加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必去买专门的导轨油呢?机油里面挑上一些黄油,搅和搅和,一样使唤!

不支持这个,直接机油,要么导轨油`

网友:
支不支持是你的事,反正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
对于专业机床导轨有专门的导轨油,而且自动润滑

网友:
无腐蚀的润滑油都可以,液体的便于集中润滑,脂类的一般单独加。

网友:
用46号抗磨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