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承孔公差

楼主(2013-03-22):
买了些688小轴承, 发现大部分都是负公差, 往8mm的轴上套着比较费劲. 有没有好办法能将轴承的内孔磨一磨? 或者有轴孔正公差的轴承?

网友A:
我的也是,废了一根刀杆

网友B:
轴承内孔都是与轴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要是搞的松松垮垮,何必用轴承呢,如果你是在想搞个松的,你可以用砂纸把轴打磨掉

网友C:
轴承标准都是负公差的,如果你买到正公差的轴承,那还是不合格品呢。 只能说你要买精度高的轴承,普通级公差是(0,-8)um, ABEC3等级公差是(0,-7)um,ABEC5等级是(0,-5)UM,还有ABEC7
如果你需要高等级轴承,请访问TB 店名“精品轴承超市” 所售轴套均为德企出品,精度高,转数高,质量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