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的损耗件

楼主(2013-03-22):
一般飞机球头扣和轴承是易损耗物品,不知道雷虎有没有关于轴承的轴承表编号,想买易损耗部件

但不知道买哪些

网友A:
看雷虎说明书后面的包装图和爆炸图

网友:
LS说的极好

LZ,其实X50是有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雷虎说明书后面的包装图和爆炸图

嗯 。。。。

这个图我看过了 。。因为是新手 不知道飞机 消耗品是什么

我问了下其他板块

一般是

轴承
齿轮
舵机臂
还有螺丝 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

这个图我看过了 。。因为是新手 不知道飞机 消耗品是什么

个人认为主要是轴承,尤其是高载和高速部位的轴承,齿轮都没见怎么磨损,油机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离合器里面的摩擦片,到100个起落最好也换掉,一旦摩擦片磨薄了,新离合器甩块在2个起落内就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主要是轴承,尤其是高载和高速部位的轴承,齿轮都没见怎么磨损,油机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离合器里 ...

内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

这个图我看过了 。。因为是新手 不知道飞机 消耗品是什么

主要是磨损件,如liuruosi654同学所说

关键部位轴承、球头扣、球头

关于螺丝,如果正常飞行无摔机还是更换关键部位螺丝,比如横轴固定螺丝,尾轴固定螺丝,尾中联螺丝,引擎固定螺丝

机体螺丝上紧得当,一般无需更换

祝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主要是轴承,尤其是高载和高速部位的轴承,齿轮都没见怎么磨损,油机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离合器里 ...

专业啊,摩擦片是什么啊?发动机风扇和离合器中间的小铜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磨损件,如liuruosi654同学所说

关键部位轴承、球头扣、球头

你店铺里都有不?整个套装发个地址啊维护套装
包括轴承,螺丝,球头扣,球头,离合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店铺里都有不?整个套装发个地址啊维护套装
包括轴承,螺丝,球头扣,球头,离合片

方式已PM
祝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啊,摩擦片是什么啊?发动机风扇和离合器中间的小铜片吗

和离合器甩块接触的那一层,问楼上SKYHOBBY即知。

网友:
您是新手就不是说“损耗部件”应该是“炸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磨损件,如liuruosi654同学所说

关键部位轴承、球头扣、球头

每颗球头 的螺丝也要定期更换,特别是拧在金属的地方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