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天线能增加遥控器与飞机接收机的信号接收距离?

楼主(2013-03-22):
各位前辈,买什么天线能增加遥控器与飞机接收机的信号接收距离?

网友:
2.4g功放

网友A:
最多可以10km,淘宝上搜遥控器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可以10km,淘宝上搜遥控器增程

好的,多谢

网友(2013-08-12):
2.4g 增程器

网友:
433最远 辐射大..直接可以用1.2g大功率图传
2.4G 和图传又有点不好搭配..5.8还是不远啊

网友:
内容自己做个定向天线。建议矩形天线。

网友(2013-09-11):
避免炸机,来了就帮顶一个